FANUC 0i-D 维修说明书_新

楼主(2009-03-10):
FANUC Series 0 -MODEL D
FANUC Series 0 Mate-MODEL D

维修说明书

目录
......

6 数字伺服..................................................................................... 336
6.1 伺服参数的初始设定方法 .................................................................... 337
6.2 FSSB数据的显示和设定画面................................................................... 347
6.3 伺服调整画面............................................................................... 355
6.3.1 参数的设定................................................................................355
6.3.2 显示伺服调整画面..........................................................................355
6.3.3 与放大器和电机相关的报警..................................................................357
6.3.4 αi 脉冲编码器相关的报警...................................................................358
6.3.5 与串行脉冲编码器通信相关的报警............................................................359
6.3.6 与断线相关的报警..........................................................................359
6.3.7 参数非法报警..............................................................................360
6.3.8 其他报警..................................................................................360
6.4 调整返回参考点位置(挡块方式)............................................................. 362
6.5 无挡块参考点设定........................................................................... 366
6.6 αi 伺服的警告接口.......................................................................... 368
6.7 αi 伺服信息画面............................................................................ 369
7 AC 主轴...................................................................................... 373
7.1 串行接口AC 主轴............................................................................ 374
7.1.1 主轴控制概要..............................................................................374
7.1.1.1 M系列齿轮切换方式A (参数SGB (No.3705#2 = 0))............................................375
7.1.1.2 M系列齿轮切换方式B (参数SGB (No.3705#2 = 1))............................................375
7.1.1.3 T系列.................................................................................. 375
7.1.2 主轴设定调整画面 .........................................................................376
7.1.2.1 显示方法............................................................................... 376
7.1.2.2 主轴设定画面........................................................................... 377
7.1.2.3 主轴调整画面........................................................................... 378
7.1.2.4 主轴监控画面........................................................................... 380
7.1.2.5 与调整画面上的运行方式对应的参数号......................................................382

......

网友:
0i-D
30i/31i/32i
fanuc 最近推出的系统

网友(2009-04-24):
权限不够??????????????

网友(2010-05-06):
怎么不能下载,版主快来解决 ,等你

网友:
不能下载,版主快来解决

网友:
灭有那么多分!~~~~~~~~~~~~

网友:
权限不够啊!----------------------------------------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网友(2010-07-03):
权限不够////啊权限不够啊

网友(2011-02-28):
不是免费的吗,怎么会要积分
挂羊头卖狗肉

网友:
有些失望,誊录了也每用

网友:
什么网站,每次回复都需要做算术,不嫌麻烦吗

网友:
下载一个问题也太费时间了,绍兴

网友:
haohao好辛苦,太磊落

网友:
下来看看   我用的是0i mate md

网友:
谢谢!!
谢谢!!
但是灭有那么多分

网友:
社区就这点不好,下什么都要积分(或者用钱买),商业气太重了。其实大部分资料网上都有免费资源,在这里倒变得奇货可居了。绍兴!

网友(2012-03-20):
应该有用吧》》》》》》》》》》》》》》》》》》》》》》》》》》

网友:
oi-d的pmc是什么版本的用LADDER-3软件怎么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