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割机宽V 带无级 变速传动的效率是多少

楼主(2009-03-10):
如题,收割机宽V 带无级 变速传动的效率是多少   ,
请知道的给我说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
1# 土老帽

网友:
收割机宽V 带无级 变速传动的效率是大约为90-95%。

楼主:
有这么高呀,谢谢楼上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不知道是几级传动?级别越高,效率越低了。

楼主:
有两根皮带,有中间轮的,好像是两级吧
谢明白的给说一下。

网友(2012-06-22):
传动效率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