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为9.52的铜管之间焊接应采用什么方式焊接?

楼主(2009-03-10):
直径为9.52的铜管之间焊接应采用什么方式焊接?
焊接时,应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2009-04-19):
可以采用火焰钎焊,现在制冷系统上都采用气体助焊剂和内充氮气,可以使铜管内外没有氧化皮.

如有需要,可以提供给你铜管钎焊工艺  ysj1212@vip.sohu.com   www.xinruigroup.com

网友:
铜钎焊,用氧-乙炔火焰钎焊,铜焊丝。

网友(2009-06-01):
采用电阻焊!

网友(2009-11-23):
高频焊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