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机安全操作规程

楼主(2009-03-10):
点焊机安全操作规程
一,工作前必须清除油渍和污物,否则将严重低电极的使用期限,影响焊接质量。
二,焊机通电后应检查电气设备、操作机构、冷却系统、气路系统及机体外壳有无漏电。
三、焊机起动前,首先接通控制线路的转换开关和焊接电流的小开关,安插好级数调节开关的闸刀位置,接通水源、气源、控制箱上各调节按钮,最后接通电源、即可进行工作。
四、电极触头应保持光洁,必要时可用细锉刀或砂布修光。
五、焊机的轴承铰链和气缸的活塞、衬环等应定期润滑。
六、焊机工作时,气路系统,水冷却系统应畅通。气体必须保持干燥,不应含有水分。排水温度不应超过40℃,排水流量可根据季节调节(冬季小些,夏季大些)。
七、焊机在气温0℃以下停止工作时,必须用压缩空气吹除冷却系统的存水,以防管路冻裂或堵塞。
八、上电极的工作行程通过调节气缸体下面的两个螺母来实现,调节完毕,必须拧紧。
九、电极压力可以根据焊接规范的要求,通过旋转减压阀手柄来调节。
十、避免引燃管和硒整流器毁坏,严禁在引燃电路中加大熔断器。
十一、当负载过分小而使引燃管内电弧不能发生时,严禁闭合控制箱的引燃电路,因为此时引燃电路不能被电弧分路,而使引燃电路在闭合期间有较大电流通过容易损坏引燃管及硒整流器。
十二、控制箱的电路装置较复杂,使用时应注意保护电路设施不受触碰而损坏。冬季气温低时,闸流管、引燃管不易引燃。室内温度不应低于15℃。
十三、焊机停止工作后,必须清除杂物和焊渣溅末。
十四、焊机停止工作,应先切断电源、气源,最后关闭水源。
十五、焊机长期停用,必须在不涂漆的活动部位涂上防锈油脂,以免零件生锈。
十六、控制箱如长期停用,为预防潮气浸入,每月应通电加热30分钟,如更换闸流管亦应预热30分钟。正常工作控制箱的预热不少于5分钟,否则容易产生逆弧或失控现象。
定期检查点焊机的保护接地,确认其良好。
二、点焊时,需开冷却水冷却电极。
三、操纵点焊按扭时要确保绝缘,以免高压电伤害发生。
四、不准在点焊场地堆放易燃、易爆物品,防止发生火灾。
五、严格按照设备的操作规范进行操作。
六、不准超载点焊厚板工件。
七、点焊时,禁止手伸入上、下电极之之间,防止压伤。
八、点焊机发生故障时,立即切断电源与水源,通知有关人员排除故障。
工作完毕后,切断电源、水源,清理场地。

楼主:
欢迎光临我的焊接博客[推荐]

网友(2010-11-03):
请教:紫铜件如何和钨铜件点焊在一起?

网友(2012-03-30):
这篇文章有价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