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氧炭保护焊在接头的位置产生气孔---请教

楼主(2009-03-10):
二氧炭保护焊在接头的位置产生气孔
母材10#无缝管;Q235酸洗板
焊材天津金桥二氧化炭实心焊丝
焊接接头处产生气孔。

请教,谢谢!

网友:
产生气孔的主要原应还是保护不良:
1、检查气体流量是否过大或过小,一般15~25L/min ;
2、气体纯度不够;
3、接头处焊枪较多偏大或偏小;
4、喷嘴处有飞溅堵塞;
5、收弧时多停留,引弧时过渡引弧。

网友:
如果只是在接头处,可以试着调整一下“提前送气”和“滞后停气”的时间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