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ceNet,大家一起来学习和讨论!

楼主(2009-03-10):
准备花20天时间,粗略看一本书,目的是初步了解一下这个通讯协议,有兴趣的一起来读读。
大家把读书的疑问都发到一起来,然后一起来找答案。我会持续更新这个帖子,直到月底。

学习材料见附件。
大概是一份DeviceNet协议规范(2.0版本,第I卷),缺第3章“DeviceNet 的链接”,哪位英雄有的帮忙传一下。谢谢。

1.拓扑和逻辑结构的区别(1-16)
物理拓扑结构是用物理线路建立起来的,比如说这5台设备就在一个段内,在一根线上。
逻辑拓扑结构是虚拟技术实现的.,比如说5台设备在不同的段内,但是由一个主站控制,组成“簇”

2.事务处理ID是什么?(4-2)

楼主:
先贴一篇简介——《DeviceNet总线技术综述》

一种基于CAN总线技术的符合全球工业标准的开放型通信网络。它最早由Allen-Bradley公司支持Devicent公司设计,并已于2000年6月15日正式成为IEC62026国际标准(有关低压开关设备与控制设备、控制器与电气设备接口)之一。在2002年12月1日发行的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通报中,公布了DeviceNet现场总线已于2002年10月8日被批准为国家标准,并于2003年4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DeviceNet成为国家标准,为国内开发、生产、销售、应用DeviceNet现场总线技术的研制单位、生产企业、贸易和用户提供了技术桥梁。
  Devicenet现场总线由于产生和发展的时间较晚,因此它采用了更为先进的通信概念和技术,相对于其他现场总线,具有较大的领先性,突出的高可靠性、实时性和灵活性。DeviceNet是一个开放式的协议,目前有包括Rockwell等300多家自动化设备厂商的产品支持这种协议,DeviceNet在欧美和日本的现场总线市场占有很大的份额,在控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DeviceNet进入中国时间不长,但是在中国已有许多应用。据RockwellAutomation市场部提供的数据,上海通用汽车有一条DevicetNet的生产线,另外,生产可口可乐的上海申美饮料公司也部分采用了DeviceNet技术。 Devicenet总线的特点
eviceNet是一种低成本的通信连接。它将工业设备(如:限位开关、光电传感器、阀组、电动机、起动器、过程传感器、条形码读取器、变频驱动器、面板显示器和操作员接口)连接到网络,从而免去了昂贵的硬接线。DeviceNet是一种简单的网络解决方案,在提供多供货商同类部件间的可互换性的同时,减少了配线和安装工业自动化设备的成本和时间。DeviceNet的直接互连性不仅改善了设备间的通信,而且同时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备级诊断功能,这是通过硬接线I/O接口很难实现的。DeviceNet是一个开放式网络标准。规范和协议都是开放的,厂商将设备连接到系统时,无需购买硬件、软件或许可权。
  简单地说,DeviceNet可以归纳出以下一些技术特点:
  (1) 最大64个节点;
  (2) 125kbps~500kbps通讯速率;
  (3) 点对点,多主或主/从通信;
  (4) 可带电更换网络节点,在线修改网络配置;
  (5) 采用CAN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规约,使用CAN规约芯片,得到国际上主要芯片制造商的支持;
  (6) 支持选通、轮询、循环、状态变化和应用触发的数据传送;
  (7) 低成本、高可靠性的数据网络;
  (8) 既适合于连接底端工业设备,又能连接像变频器、操作终端这样的复杂设备;
  (9) 采用无损位仲裁机制实现按优先级发送信息;
  (10) 具有通讯错误分级检测机制、通讯故障的自动判别和恢复功能。

3  Devicenet总线技术介绍

3.1  Devicenet的物理层和物理媒体
    Devicenet物理层协议规范定义了DeviceNet的总线拓扑结构及网络元件,具体包括系统接地、粗缆和细缆混合结构、网络端接地和电源分配。DeviceNet所采用的典型拓扑结构是干线-分支方式,如图1所示。
图1     Devicenet现场总线拓扑结构

  线缆包括:粗缆(多用作干线)和细缆(多用于分支线)。总线的线缆包括24V直流电源线和信号线两组双绞线以及信号屏蔽线。在设备连接方式上,可灵活选用开放式和密封式的连接器。网络采取分布式供电方式,支持冗余结构。总线支持有源和无源设备,对于有源设备提供专门设计的带有光隔离的收发器。

3.2  Devicenet与CAN
evicenet总线协议是在CAN总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DeviceNet的数据链路层完全遵循CAN规范的定义,并通过CAN控制器芯片实现。CAN定义了四种帧格式,分别为数据帧、远程帧、出错帧和超载帧,在DeviceNet上传输数据采用的是数据帧格式,远程帧格式在DeviceNet中没有被使用,超载帧和出错帧则被用于意外情况的处理。数据帧格式如图2所示:

图2     Devicenet的数据帧格式

  CAN规范定义总线数值为两个互补逻辑数值之一:“显性”(逻辑0)和“隐性”(逻辑l)。任何发送设备都可以驱动总线为“显性’:当“显性”和“隐性”位同时发送时,最后总线数值将为“显性”。仅当总线空闲或“隐性”位期间,发送“隐性”状态。
  在总线空闲时每个节点都可尝试发送,但如果多于两个的节点同时开始发送,发送权的竞争需要通过11位标识符的逐位仲裁来解决。Devicenet采用载波侦听非破坏性逐位仲裁机制(CSMA/NBA)的方法解决总线访问冲突问题。网络上每个节点拥有一个唯一的11位标识符,这个标识符的值决定了总线冲突仲裁时节点优先级的高低。11位标识符数值最小的节点拥有最高的优先级,作为获胜的一方,可不受影响地继续传输数据,所以这种碰撞和仲裁并未造成数据帧的损坏,即不会浪费通信资源。同时可以看到,由于标识符数值低的节点具有较高的优先权,所以通过标识符的分配可以使重要的数据得到优先发送。
evicenet在CAN总线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面向对象、基于连接的现代通信技术理念,并开发了应用层。其应用层规定了CAN数据帧的使用方式、节点重复地址检测机制、对象模型及设备的标准化。

3.3   Devicenet网络通信模型
  在现场总线中有两种常用的通信模式,一种是传统的源/目标(Source/Destination)即点对点模式,另外一种是新型的生产/消费者(Producer/Customer)模式。
  以前的通信模式使用点对点的方式进行通信,在报文中含有特定的源/目标地址信息,如图3(a)所示。对于每个节点来说,数据在不同时刻到达,实现不同节点之间的同步是非常困难的,当信息目的地不同时,源节点必须多次发送数据给不同的目标节点,从而造成了带宽的损失。
而Devicenet中采用了全新的生产者/消费者网络模型,其典型的报文结构如图3(b)所示。

图3     现场总线通信模式

在生产者/消费者模型中,报文按其内容来标识,如果某个节点要接收一个报文,仅仅需识别与此报文相关的特定的标识符(即11位标识符,连接ID),每个报文不再需要源地址和目的地址。因为报文是按内容进行标识的,数据源只需将报文发送一次,许多需用此报文的节点通过在网上同时识别这个标识符,可同时从同一生产者取用(消费)此报文,有效地提高了网络带宽的利用率,并且消费者节点之间可实现精确的同步,适合于实时交换数据。其它的设备加入网络后并不增加网络负载,因为它们同样可以消费这些相同的报文。当节点发送多个报文时,对每个报文使用不同的标识符。

3.4  Devicenet的报文
  Devicenet中定义了两类不同的报文:显式报文和I/O报文。
  (1) 显式报文(Explicit Message)
  显式报文用于两个设备之间多用途的信息交换,是典型的请求-响应通信方式,一般用于节点的配置、故障情况报告和故障诊断。Devicenet中定义了一组公共服务显式报文,如读取属性、设置属性、打开连接、关闭连接、出错响应、起动、停止、复位等。这类信息因为是多用途的,所以在报文中要标明报文的类型,对应不同类型,报文格式也不同。它是根据报文和预先规定的格式说明其含义的。显式报文通常使用优先级低的连接标识符,并且该报文的相关信息直接包含在报文数据帧的数据场中,包括要执行的服务和相关对象的属性及地址。
  (2) I/O报文(I/O Message)
/O报文适用于实时性要求较高和面向控制的数据,I/O报文对传送的可靠性,送达时间的确定性及可重复性有很高的要求。I/O报文通常使用优先级高的连接标识符,通过点或多点连接进行信息交换。I/O报文数据帧中的数据场不包含任何与协议相关的位,仅仅是实时的I/O数据。只有当I/O报文过长,需要分段形成I/O报文片段时,数据场中才有1个字节供报文段协议使用。
3.5  Devicenet中连接的概念

  Devicenet网络中,连接是一个重要概念。节点设备之间欲进行通信,必须先建立连接。DeviceNet网络中的任何一个设备欲和其它设备通信时,亦须先建立连接。当设备不想和已建立连接的某个设备通信时,它可通过发送释放连接或删除连接服务来断开连接。如果在某个特定的连接上长时间没有进行通信,这个通信将自动断开以释放资源。
  在Devicenet网络中,每个连接用连接标识符来标识,它使用CAN规范中的11位仲裁区来定义。连接标识符包括设备媒体访问控制标识符 (MAC ID)和信息标识符(Message ID)。其中,MAC ID可通过硬件设定,也可通过软件来配置。标识符分为四组,如附表所示。
    附表     Devicenet 连接标识符

  这四种信息组优先级不同,其中信息组1优先级最高,通常用于发送设备的I/O报文,信息组4优先级最低,用于设备离线时的通信。传送信息时可据此选择相应的信息组。

3.6  Devicenet数据通信方式
  Devicenet支持多种数据通信方式,如位选通(Bit-Strobe)、轮询(Poll)、状态改变COS (Change of State)和循环(Cyclic)等。
  位选通方式下,利用8字节的广播报文,64个二进制位的值对应着网络上64个可能的节点,通过位的标识,指定要求响应的从设备。轮询方式下,I/O报文直接依次发送到各个从设备(点对点)。循环方式适用于一些模拟设备,可以根据设备信号发生的快慢,灵活设定循环进行通信的时间间隔,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对网络带宽的要求。状态改变方式用于离散的设备,使用事件触发方式,当设备状态发生改变时才发生通信,而不是由主设备不断的查询来完成。
  多种可选的数据交换形式,均可由用户自由地指定。通过选择合理的数据通信方式,可以明显地提高网络利用率。

3.7  预定义的主/从连接组
evicenet提供了一个功能很强的应用层协议,允许动态配置设备间的连接。而在实际使用中,许多对象的应用情况往往很简单,常用的主/从连接方式足以满足要求。为此DeviceNet定义了一个预定义主/从连接组和仅限组2的从站,以降低从站的成本和简化设备的配置。
  预定义主/从连接组用于主/从连接式通信,并预先定义好各报文组内一些通信道的功能。在使用前,主站需要通过主/从连接组分配请求服务和从站的应答来明确主从关系,并通过分配选择的设置明确所采用的报文传送机制(位选通、轮询、状态改变、循环、显式)。而对于不具有未连接信息管理(UCMM)能力的从站,称为仅限组2从站,它没有能力接收通常的未连接显式报文,只能通过预定义主/从连接组内预留的未连接显式请求报文(组2,报文ID=6)和从站的显式/未连接响应报文(组2,报文ID=3)来实现预定义主/从连接的分配或删除。

3.8  Devicenet的对象模型
  Devicenet对象模型如图4所示,它提供了组织和实现DeviceNet产品的组件属性、服务和行为的简便模板,它为每个属性提供了由4个数字组成的寻址方案,它们分别是MAC ID、对象类标识符、实例编号和属性编号。这四级地址与显式报文连接相结合,将数据从DeviceNet网络上的一点传送到另一点。
图4     Devicenet对象模型

  Devicenet为了对各个对象及其中的类、实例、属性等进行寻址,提供了以下几种寻址标识符:
  (1) 质访问控制标识符(MAC ID):对Devicenet网段上的各个节点进行标识。
  (2) 类标识符(Class ID):对Devicenet网段上的各个类进行标识。
  (3) 实例标识符(Instance ID):对同一个类中的各个实例进行标识。
  (4) 属性标识符(Attribute):对同一对象中的各个属性进行标识。

3.9  Devicenet设备描述
  为实现不同制造商生产的同类设备的互换性、互操作性和功能的一致性,Devicenet对直接连接到网络上的每类设备都定义了设备描述。设备描述是从网络角度对设备内部结构的说明,凡是符合同一设备描述的设备均具有同样的功能,生产或消费同样的I/O数据,包含相同的可配置数据。设备描述说明设备使用哪些DeviceNet对象库中的对象、哪些制造商特定的对象以及关于设备特性的信息。设备描述的另一个要素是对设备的网络上交换的I/O数据的说明,包括I/O数据格式及其在设备内所代表的意义。除此之外,设备描述还包括设备可配置参数的定义和访问这些参数的公共接口。
evicenet协议规范还允许厂商提供电子数据表EDS(Electronic DataSheet),以文件的形式记录设备的一些具体的操作参数等信息,便于在配置设备时使用。这样,来自第三方的DeviceNet产品就可以方便地连接到DeviceNet上。
evicenet通过由ODVA成员参加的特别兴趣小组(SIG)发展它的设备描述。目前已完成了诸如交流驱动器、直流驱动器、接触器、通用离散用I/O、HMI、接近开关、限位开关、软驱动器、起动器、位置控制器、流量计等设备的描述。ODVA的SIG还在不断工作,增加设备描述的种类,以期使设备描述覆盖更多的产品范围,为用户带来更多的方便。
4  应用举例
  一汽集团根据发展规划设计的基于Devicenet现场总线的一汽-大众BORAA4总装生产线控制系统,包含12条DeviceNet网络、200多个节点,总线长度达3000m,总体技术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三年来的系统运行实践表明了:该系统功能强大、安全可靠、操作灵活,为一汽-大众公司创造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并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自动化生产水平和管理水平,使得公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领先地位。

楼主:
第五章和第七章也没有

网友(2012-03-17):
是英文还是中文?我想自己开发从站,有兴趣的可一起讨论。

网友(2013-06-14):
感谢分享,正是我要的

网友:
非常好的东西,多谢分享!!!!!!!!!

网友:
有没有朋友有第3张啊

网友(2014-02-15):
求研究,小弟最近也在弄这个东西

网友:
看不见图片啊!!!遗憾!

网友:
其实,你要看看是什么品牌的系统,主要把参数设置好,包括地址,就可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