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座标仪坐标系的建立方法---请教

楼主(2009-03-10):
请教:
三座标仪测量建立坐标系时,坐标系回转角度的正副(+/-)方向和基准轴偏转的投影面如何选择?有什么固定的规律吗?
请熟悉三座标操作的朋友分享经验.

网友:
建议lz再仔细阅读下你们公司的三坐标使用手册

坐标系回转角度?是指坐标系建立好后的旋转吗?一般都是逆时针为正的

基准轴偏转的投影面?偏置?若是偏置轴的话,该轴的投影面是建坐标第一步的那个面

楼主:
在建立坐标系的时候,通常会遇到需要坐标系回转.同时仪器会要求确定回转哪个面?如AXY,AXZ,AYZ... 请问这个回转面如何选择确定?

网友:
主要还是看你需要什么样的坐标系然后再根据你的需要建立合适的坐标系,你可以试着做一个,然后移动测量机看看当前的状态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坐标系回转?什么意思?
在产品上坐标不是固定的吗?

网友:
楼上的,就是坐标系旋转哈

网友:
我知道楼主的意思  我对这个也挺模糊的  元素坐标系在各个空间方向上的空间轴 起始角 角度方向一直没找到什么规律性的东西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zeiss的

网友:
恩,也许是,Calypso这块确实有点弄的复杂了。

楼主:
我知道楼主的意思  我对这个也挺模糊的  元素坐标系在各个空间方向上的空间轴 起始角 角度方向一直没找到什么规律性的东西 不知道楼主是不是zeiss的
引用 网友A:

我使用的是东精精密的,但也是ZEISS的技术产品。
因为产品不是规则的,建立坐标时,肯定会遇到基准轴偏致或坐标系回转的情况。当我相信这些是有规律的。

网友:
旋转一般都是逆时针为正,
可以选择轴啊,如果你测量的是在XY平面那就旋转Z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