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的位置度测量方法---请教

楼主(2009-03-10):
请看附图.
图纸上标注,螺母组装后的有位置度要求,并且允许最大实体.
请问:使用三坐标仪如何测量这些螺母的位置度,
又如何计算最大实体要求下的位置度?

网友:
这么低的精度做个位置度专用检具就行。CMM检螺纹测不准。
如果必须用CMM检测,只能检测螺纹底孔的位置度。

楼主:
我们是制作了专用螺栓,将螺栓拧入螺母内,然后在螺栓上取点测量,间接评价螺母的位置度.
但是,如果要计算最大实体条件下的位置度数值,该怎么计算.

网友A:
如果非想用CMM 测量的话,要用柱形针,柱形针是专用与测量螺纹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非想用
CMM 测量的话,要用柱形针,柱形针是专用与测量螺纹的 。

谢谢您的解答,您可以将"柱形针"的图片发上来吗,我没见过啊,是可以购买的还是要自己加工自制的?

网友:
如果是高精度的CMM测量螺纹没有问题,可以用自定心的功能确定螺纹的中心,但探针直径最好大于10mm。精度应可满足0.1mm。柱形针就是一个圆柱,可以测量螺纹的大小径。但要求螺纹的轴线必须和探针圆柱的轴线平行。并不太好测。最大实体应该是螺纹的作用中径所确定的位置,因此,可以用一个标准的塞规来确定就可以了。然后想办法测量塞规的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圆柱探针就是红宝石是圆柱形的,端面是球型的,测量螺纹是没有问题的,象图中的精度是能够保证的,非常方便

网友:
我们测量螺纹孔位置度都是用球形测针,测量下来罗螺纹孔的圆度误差大多数在0.02以内,以前有个帖子里面有讨论过螺纹孔位置度测量,结果赞成用球形测针的占了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