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若干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10):
论坛上看到液压尾座调节顶尖压力一般不大于5KG,
请问
可以计算出实践顶针的受力大小吗?需要知道那些参数?
如果普通车床C6180上,车个材料40CR的轴,长度2米,    直径200毫米的,请问打中心孔有什么要求,   需要用多大的顶针才够力?

一般顶针根据型号大小有各自的受力参数说明书吗?

网友:
顶尖问题需要顶尖高手回答呀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上面有选择标准

网友:
液压尾座调节顶尖压力,相当于液压缸调节液压压力推出力改变。与普车尾座是两种结构。

网友:
新手我不懂 但我就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