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风机性能曲线中的不同工况点数据与风机样本中的数据不符?

楼主(2009-03-10):
通风机性能曲线中的不同工况点数据与风机样本中的数据不符?
通风机性能曲线中的不同工况点数据是同一转速下风压随风量的变化曲线,则购买风机时给出的风量和风压数据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2009-05-03):
多数都是先测试出来一个模型机,然后是通过相似换算得来的。

网友:
风机的有因次性能参数和风机的无因次参数不是一个概念,一般说明书上给的风机曲线图是风机的无因此参数。

网友(2009-09-04):
计算无因次参数有一套公式的!

网友(2009-10-09):
性能曲线上的工况点一般都是以模型机为依据经过计算得出来的。要准备的性能曲线的话最好让风机厂测试后得出来的性能曲线。

网友(2009-11-16):
通风机测试如果用扭矩仪测,则不同工况点数据是同一转速下风压随风量的变化曲线;如果用电机直接测,则从最大流量区到最小流量区不同工况点转速相差几十转到上百转。样本曲线上的点,应该是等转速测的。理论上风机结构决定性能曲线形状,不同转速下的性能曲线是一组不相交的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