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度铬氏50-60度钢管上如何钻孔?

楼主(2009-03-10):
硬度铬氏50-60度钢管上如何钻孔?批量的活,用普通钻头钻不下去,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加工?工价不能太高。

网友:
为什么要先提高硬度再加工呢?孔精度高只有用点火花,要是随便一个孔就用气割割一个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管子很小,外径15,内孔11的,因为事先钻好孔,热处理后整个管子会变形,所以只热处理后再钻孔了。气割那么小的恐怕不行吧。火花机的工价太高了

网友:
钻多大的孔?用金钢石钻头

网友:
只好用金刚石钻头或者是陶瓷钻头,反正比较困难

网友:
先用细孔放电做一穿丝孔,再上线割机加工。

网友:
为什么钻孔之后热处理会变形呢? 可否钻孔之后 ,用个锥度销子把孔堵上 再拿去热处理?

网友:
钻孔后高温热处理管子肯定要变形的,孔会变大!线切割?苍天啊大地啊,会割死楼主的!哈哈!多大的孔啊?

网友:
唉,楼主,现在硬质合金钻头都有可以钻到HRC70以上的了。刀具还不贵。打个电话问问您的刀具供应商吧。

网友:
可以淡化呀。

网友:
能不能先钻个孔,——热处理——再钻,达到要求。

网友:
刀具方面不是很懂..咨询一下相关代理商吧...
是否工艺上可以改一下..我个人比较赞同前面说过的钻预孔-镀-扩/铰到位

网友:
用穿孔机比较快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
不太好搞问刀具商要你买超贵的呵

。不太好搞问刀具商要你买超贵的呵

网友:
如果先钻孔再热处理的话,我先不管会不会变形,我当百分之一百不变形,HRC50的硬度,怎么样再扩孔?你能不能把钢管装夹到和原来的孔一样的垂直度和同心度?不垂直也不同心的话就更难钻,对钻头的钢性要求也就更高,比没有孔更难钻.不是通也的话还好一点,如果是通孔那就更是百上加斤,回到实际情况上,变形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你的钻头连这样的工况都能对付,你又何必先钻孔?(不知道有没这么高性能的钻头)别外工件变形了,对装夹也是个麻烦,不圆也不平行,在台钳上加木板来装夹可能行得通.但不利找中心,一百多度顶角的钻头更难搞.U钻这类钻头会好得多.以我个人一点点的经验来看硬质合金钻头和陶瓷都不合适.金钢石的行不行就不敢说了,没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用硬质合金钻头钻

做个夹具,确保钻头和工件的相对位置,用硬质合金钻头在普通的钻床上可以尝试下!

网友:
一个字,就是难。硬质合金一般是72度左右,工件54度左右是硬质合金的极限了。再高了那就不叫切削了,那是磨。

网友:
现在硬质合金钻头有可以钻到HRC70以上的了。就是刀具太贵。

网友:
如果你对孔的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有一个方法不知行不行.请教一下热处理和材料方面的专家,能不能找到一种那多次热处理都不怎么变形,有比较高的抗变形性能的材料,配进加工好孔的钢管里,然后再热处理,这个方法行不行要专家才能解答,如果行的话你可要请吃宵夜呀.

网友:
我提个设想,不知道能不能行.
楼主小时候有没有玩过元珠笔芯?就是把笔芯上的那个小珠子弄掉以后用嘴吹气,点个蜡烛在边上去吹那个火苗.我以前玩那个可以把铁皮文具盒迅速吹个孔出来.
这个只是个构想,你可以试试,我也是临时想到的,可能有点天马行空.
1.做个略小于实际孔的尖嘴带孔的切割头,就象火焰切割的切割头一样用于和压缩空气管连接.
2.汽油喷灯,带高压的那种
3.虎钳2把(一把夹加工件,一把夹喷头)定位块压板一套
准备好了后把汽油喷灯点上,把火苗对正加工件和切割头中间.用开关或气枪控制压缩空气.火焰打孔.
在打孔前建议把管子加热,避免在打孔过中变形.

楼主:
热处理这里可能控制不了的,是外加工的

网友:
硬质合金的钻头试试

网友:
用金刚石钻头或者是陶瓷钻头.啥管热处理硬度这么高?合金管?

网友:
楼主呀,就这两天,一同事也遇到这种问题,
材料:Gr12 直径30,内径10左右,长度400,他就是加工后做的热处理,,热处理后变形好大,弓形有0.5--0.8,若热处理后做也,也是好有难度的,HRC58--62,比你的还高,还好这活内孔没要求,还是热处理要做好,

你有批量,,做热处理时,淬火后,回火的时候如果加上模具变形会小一点,,

网友:
楼主给个产品图纸吧,大家也许能想到好办法。

网友:
用不锈钢钻头可以钻硬度大的,价格不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加工的是钢管,用金刚石钻好象不太合适

网友:
楼主的管是做什么用的,可以加工好了再淡化呀,淡化后表面硬度可达到70多度,而且不会变形。

网友:
硬质合金钻头硬度差不多达到90以上
应该没问题

网友:
听说有激光切削,应用到钻孔上不知能行?

网友:
看过所有楼上的贴子,
一直没有提到一个法子。
钻孔就一定要用钻头吗?
 建议楼主用硬质合金铣刀试试
    我加工过 没问题的!
你还可以找把旧的硬质合金铣刀按钻头的样子,给磨个尖
 加工起来更容易

网友(2009-10-14):
可以用线割打孔机打预孔,然后线割加工,如果精度不高的话,速度是很快的,一刀搞定。

网友:
产品加工后渗碳或氮化,硬度也能达到楼主要求,但变形将会很小

网友:
用激光割吧我们有

网友(2010-11-08):
正在研究钻孔中,学习下,谢谢了

网友:
热处理前先钻好孔,不过孔要留有余量,回来后再精加工铰一下孔还实际一点.

网友:
真空就没事了啊,还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