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切曲线轮廓的数控车零件,我做的

楼主(2009-03-10):
今天上午试做了一个,大家看看

曲线方程为:  X=-3t
                       z=2tant

网友:
哈哈  去年我让我学生 用45钢做了个  一样的

网友:
能把程序共享一下吗,教教大家。

网友:
能把程序共享一下吗,教教大家

网友:
把程序也  发来啊

楼主:
这只是精加工轮廓的程序

O0004;
S600M3T0101;
G0X100Z100;
X52Z-60;
G0G42X38;
#1=1.42;
N10#2=-3*#1;
#3=2*TAN[57.296*#1];
G1X[38+2*#2]Z[#3-72.322]F0.02;
#1=#1-0.02;
IF[#1GE-1.373]GOTO10;
G1X48.5;
G0X100Z100;
M5;
M30;

我用的是FANUC 0I mate TC的系统,做出后有一定的误差,经过调整还能勉强保证精度,请各位高手指正

网友:
楼主能不能解释一下
#1=1.42是怎么来的
#3=2*TAN[57.296*#1]是怎么来的
Z[#3-72.322]为什么减72.322
IF[#1GE-1.373]这里又是-1.373

网友:
楼主能不能解释一下#1=1.42是怎么来的

楼主:
在此宏程序编程中,采用的自变量用#1赋值,即关系式中的t,根据数学关系可知,X=-3t 中的t应为弧度,
z=2tant中的tant要涉及到弧度与角度的换算。
根据图中给出的尺寸关系,通过计算:当Z=10时,tant=5,因此可得tan的角度值,再经过角度向弧度的转换,可得当Z=10时对应的变量t的弧度值应为t=1.373,依照刀具的进给方向,确定作为自变量的#1应在
[-1.373≤t≤1.373]区间内变化,从左向右加工图中左侧曲线时,t的变化趋势应为:以1.373为初值向-1.373方向按照一定的步长做变化,宏程序中的条件判断式(即循环条件)应为-1.373≤t  ,采用IF-GOTO时可写成:IF [#1GE-1.373] GOTO —

我的程序中,为了刀具能够从曲线的延长线路线上开始进刀,所以将#1的初值略加调整为1.42

此图的宏程序编制并不难,大多数卡住编不出来,我想大多是因为数学关系未能明确,这个例子中的难点其实就是一个角度与弧度,还有弧度与角度的转换问题,不知说得清楚与否。

大家多交流

游客

网友(2012-07-04):
程序有吗

网友(2009-03-31):
能把程序共享一下吗。

网友:
明确告诉你,你做的东西基本是  废品
程序的基本格式都不对,你不取消刀具补偿,那后面的补偿都是错误的
希望不是你保守故意那样去掉的问题

楼主:
不知楼上说的取消刀补是不是要在后面写上T0100???

你所说的程序基本格式应该是什么样的,还请赐教,我搞这个时间不长,都是自己瞎琢磨的,难免有不对的地方,请指导一下

网友:
花拳绣腿!!纯粹是为了卖弄才搞的。不知道外面有多少零件是要这样的。只有参加数控竞赛才会搞这样的。普通走个椭圆的机会都很少,正切曲线?我实在想不出哪里要。一般外面加工会走个循环走个外园内孔什么的就完了,学这个有什么用啊??

网友:
楼主高人啊  学习了

网友:
花拳绣腿!!纯粹是为了卖弄才搞的。不知道外面有多少零件是要这样的。只有参加数控竞赛才会搞这样的。普通走个椭圆的机会都很少,正切曲线?我实在想不出哪里要。一般外面加工会走个循环走个外园内孔什么的就完了, ...
引用 网友A:

14楼的说的对啊,实际加工中,这种东西很少用,没有哪个设计人员去搞着些的,不被工人骂死,已经很好了。。。

网友(2011-09-06):
引用 楼主:
O0004;
S600M3T0101;
G0X100Z100;

可以把这个图的加工工艺和编程发给我吗  谢谢 联系我739762548

网友(2012-06-26):
能不能说以下#3-72.322怎么来的

网友:
LZ 数学功底和逻辑思维令人佩服,不过在际加工中估计是新手,G42的用法令人汗颜,G40也不加,是想爆刀还是想撞刀?LZ宏程序是过关了建议多在常规工件和常规程序的加工工艺和刀路上多下功夫

网友:
不被工人骂死,已经很好了。。。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CAXA自动编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O0004;  S600M3T0101;  G0X100Z100;

你说的误差是不是没有使用刀尖圆孤补正的原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O0004;
S600M3T0101;
G0X100Z100;

楼主,能不能发张CAD图,让我电脑编下

网友:
Z[#3-72.322]为什么减72.322
而不是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