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找到自己想要的这种风机?

楼主(2009-03-10):
从网上查了很久,都没怎么找到自己想要的这种风机。
风机作物料分离装置用,两种不同空气悬浮系数的物料混在一起,用鼓风机的气流将其分离。风机示意图用proe简单表示了下,大概功率是两千瓦,长度是320mm,直径200mm左右的都行。网上的基本都是长度不符合要求,或者直径太大了。
不知道各位前辈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风机的图片!晚辈先感谢了。

楼主:
proe图片!画的简陋了点。

网友:
以前在农村,谷子晒干后,要用一台木制手摇的鼓风机,把好谷子分离出来,完全靠手感的,摇得慢一点,就分离不干净.

楼主:
用手动的肯定不可以!电带动的没有比较满意的!头痛!

网友:
农村有人自己改装的,网上有照片。价格低得很。

风口自己配做。

楼主:
似乎横流风机比较适合要求!谢谢各位前辈的关心啦!

网友:
这种是我们用的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