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只多路阀的串连接法---请教

楼主(2009-03-10):
我有二只可串连的多路阀一只带有调压装置.另一只没有调压装置只有二个接口.上面没有表牌也没有进.出方向表记.现在请教大师:

油泵出油口是不是先接到另一只没有调压装置的那只多路阀.如果是的话.那上面有二个接口那么要接那个接口呢?

就是不懂.顾请大师指教.从内心中感谢!!!

网友:
补充:多路阀用以实现对双回路或多回路的控制。
      通常是多个阀(如单向阀、溢流阀、换向阀等)的整体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