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购一台在加工工件精度在0.005MM以内的数控车床

楼主(2009-03-10):
想购一台在加工工件精度在0.005MM以内的数控车床,请大家指教下哪一品牌或型号的性价比最高???谢谢!!!

网友:
楼主应把所要求的条件再多列出一些来,比如价格(多少W以内),大小等,这样我们大家也好帮你推荐一下。主要是加工工件精度在0。005MM以内的数控车床太多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话。

网友:
关住一下,我也想买

网友:
单凭车能达到0.005MM吗?* ]/ [6 [4 l( F8 u2 g
有点疑问。

网友:
我想楼主说的“加工工件精度在0.005MM以内”是指机床的最小控制尺寸精度吧。至于在一批加工工件中,是否尺寸精度都控制在0.005MM以内,与加工工艺的安排,刀具的选择,工件的材料等等诸多方面有关,但是机床厂在出厂时的标称,(X方向)最小控制精度在0.001的产品真的很多.

网友:
现在一般的数控机床都可以!!主要要看你加工什么产品。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机床的定位精度以及重复定位精度在0.005以内,能达到这个要求的机床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