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75合金铝,加工后有黑斑---请教

楼主(2009-03-11):
7075合金铝有几种因素导致其未阳极处理前产生黑斑?

最近出了批材料,加工后有黑斑.想确定是材料问题还是加工过程中操做不当造成的。

谢谢!

网友:
加工时用什么工艺介质?若PH值过高会发生铝腐蚀.

网友:
7075材质硬,耐腐蚀性能相对差,空气中暴露时间过长都会有腐蚀。
机加过程中切削液处理不干净,拉丝打磨操作不当都会造成表面黑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乳化液做介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教!

网友:
用铝合金加工用乳化液做介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