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画的小零件(含立体图),请指教

楼主(2009-03-11):
以前画的几个小零件,很简单,抛砖引玉,欢迎拍砖,有兴趣的话,多交流。

网友:
只是标题栏不规范。但仍可算作是高手的作品吧?

楼主:
标题栏是不规范,
只是没改
谢谢提出
高手二字
不敢当

网友:
楼主,你那个实体图,能出图吗?
我以前画着玩,整过些实体,但都没试过打印。

楼主:
能出图
不过也得分版本
我以前用02版,出图时实体变成三维线框
现在用04,05版可直接出图
不过,我一般是转为pdf再出图的

网友:
平面图配立体,在实际工作中,是很值得推广的做法,特别是比较复杂的零件,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工人对图纸的曲解。  有这份心,你真不妨学学SW,出这样的图,轻而易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