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这样一种夹具,自己设计,也可以买---求助

楼主(2009-03-11):
想请教一个问题。大家能给俺帮帮忙

 现在想买到或者自己设计一种夹具:
这种夹具需要能自动装夹,可以是卡盘,但是想过需要加工的零件(回转)外径300mm。考虑到卡盘装夹直径的影响,选择时候必然一个庞大的卡盘,那么势必影响其速度。有没有好一点的夹具介绍给我 ,可以买 ,也可以给我一个网址。

楼主:
有人知道吗?最近几天查了很多资料 还是没有头绪

网友:
把你的零件详细说明一下,这样大家能更清楚一些,也好帮你出主意!

楼主:
零件图就是一个管子外径φ345,然后加工内螺纹的工件 现在要求设计一个种比较方便的夹具。要在数控床子上加工,速度较高,管子不算很长300mm,鉴于此种工件。我想过普通的卡盘不行,夹持直径要很大卡盘才行。这样势必影响加工效率。管子卡盘还算合适。但是管子不长 又没有必要通过卡盘、所以至今没有想出用什么样的夹具比较好、希望各位同门给我点意见、再次感谢大家了

网友:
加工内裸纹

加工内裸纹两个选选择。立式车。或是加工中心用裸纹刀锣。你的架具就散做好了,里面的螺纹应该也不是小功鱼床子能搞的。一家之言。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可做弹簧夹头,像仪表车床装卡零件一样。

网友:
能不能做个大号的卡子,后边焊接个法兰盘.就和3爪卡盘的法兰一样.卡子内孔略小于零件外圆,法兰上到机床上把卡子孔镗一刀.卡子2边用螺钉紧固.上边的孔可以把皮管伸进去,用压缩空气来吹铁屑(加工完毕后).

网友:
同意孤酒的说法,如果量大的话,可以考虑做弹簧夹头

网友:
我的建议还行吗?那个图能看到吗?

网友:
图能看到,就是表达得是否还不算太明白?
从你的话里,我感觉,你还是自己设计一个类似弹簧卡头的卡盘会更实惠些。
如果不方便从车床主轴孔里加推拉杆,也可以从“卡盘”前面加个“胀塞儿”啊。

楼主:
弹性夹头只能用于外径比较小的零件吧 我这个零件外径300多mm 恐怖弹性夹头不能行

网友:
现成的弹性夹头尺寸较小,是因为那样通用性更好、要的人更多,好出售。你这个大尺寸的,也许要订做。如果你希望效率高,还可以借订做改进一下结构呢

网友:
现成的弹性夹头尺寸较小,是因为那样通用性更好、要的人更多,好出售。你这个大尺寸的,也许要订做。如果你希望效率高,还可以借订做改进一下结构呢
引用 网友A:

加工的是内螺纹,速度还很高(可能是要效率和理想的粗糙度).要加工的是大管子,不是小零件.要考虑切削力的问题和高转速下的动平衡.如你所说弹性夹头?能承受多大的切削力?还有如果高转速下受切削力影响不平衡的话轻则粗糙度很差,工件位移乱扣.重则出事故.
还有你说的定做有可能会达到要求.但是成本呢?如果这批零件只有5000元利润,定做的夹具就要7000元.做完这个批次以后人家不需要了,这个夹具当废铁卖啊?
我提供的方案只需要用螺栓,废钢管,法兰盘焊接后车,钻,铣就能完成制作.就算以后不要了成本也很低.

网友:
哈哈,咱们搞机械的就是认真。还没听见人家灰姑娘(xinderuila)有什么反应呢,咱俩这儿倒……

楼主(2009-04-24):
感谢“key007”了 加工这种零件的量很大 所以不必考虑不会没有活干 我想过用管子卡盘了 如果有更好的注意可以提供给我 谢谢啦

楼主:
“手拉手”的主意也不错 但是我这个工件外径较大 所以~弹簧夹头可能不行

网友:
长见识了,谢谢

网友(2009-09-28):
弹簧夹头好啊。

网友(2010-04-20):
可以买 ,也可以给我一个网址

网友:
可以考虑做弹簧夹头....

网友:
法兰上到机床上把卡子孔镗一刀

网友:
如果量大的话,可以考虑做弹簧夹头

网友:
弹簧卡头,也不一定好用呀

网友:
还真想哭。下载一个又去掉了3分。这分不好赚啊,比钱都难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