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用铝合金阳极氧化处理---请教

楼主(2009-03-11):
请教关于工业用铝型材表面的阳极氧化处理
1、我的技术要求是防腐和耐磨
2、表面的要有一定的硬度采用何种阳极氧化处理?
3、对于氧化后的尺寸有没有变化?
谢谢帮助!

网友(2009-05-15):
怎么没有人回应呢,我也想知道

网友:
可以采用一般的阳极氧化的方法就可以达到你的使用要求了

网友:
阳极氧化有很多种类型,如果想在硬度上有要求建议采取硬质阳极氧化,其他的第一点及第三点是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的!

网友(2009-06-15):
如果硬度有要求做硬质阳极氧化就行

网友(2009-12-17):
有经验的朋友来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