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实体的位置度计算---请教

楼主(2009-03-11):
请看附图,如果考虑允许最大实体,孔的位置度规格可以到多少也是合格的?

网友:
孔径为∮13.85时,位置度为∮0.5
孔径为∮13.95时,位置度为∮0.55
 ,供参考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88993&extra=page%3D1###zoom

网友:
孔径为13.85时,位置度为0.5
孔径为13.90时,位置度为0.55
孔径为13.95时,位置度为0.6

楼主:
可以将计算的公式上传吗?不知道怎么计算的啊

网友:
给个文件,你自己去看看,挺复杂的,想这头都大

网友(2009-04-10):
3楼对的....

网友:
同意三楼的

网友:
可以用动态公差带图来做,比较简单。

网友:
对于孔的最大实体补偿可以用这个公式来计算。

网友:
9楼的朋友,你设计的孔的最大实体补偿计算公式,看不懂啊!“Basic Dimension To Datum B”代表什么意思?多谢指点!

网友:
这个有什么计算公式啊
最大实体的定义就是当被测要素或基准要素偏离最大实体状态时,形状 定向 定位公差可以从尺寸公差获得补偿
依附件图纸为例,当孔为最大实体时(13.85)位置度公差可以获得的补偿为零,为13.9时可以获得补偿0.05,这时位置度公差为0.55,为13.95时可以获得补偿0.1即位置度为0.6
最大实体原则的本意就是在保证装配互换的基础上把尺寸公差未被“利用”的公差补偿给形位公差,主要出于经济的考虑。
所有讲互换的书都有说明。

网友:
10# 切雷克2008 是指到B基准的理论值

网友:
计算只是用于测量报告,便于判定哪个孔合格不合格(我没把判定条件加在附件里)。当一个产品有几十个位置度要判定时比手工计算方便,不仅节约时间,还不会出错。

网友:
先明白最大实体原则和包容原则的区别和定义

网友:
(M)就是补偿用的
MMVC 在最差的时候用的

网友:
最大实体实效状态(MMVC)
最大实体实效尺寸(MMVS)

网友:
B 基准未看到

网友(2009-07-01):
同意三楼的。

网友:
被参考基准没有被应用最大实体原则时3楼市对的,
现基准B被应用最大实体原则,这样孔允许的位置度误差更大了(需要加上基准B变化时的shift bonus)

网友:
公差没学好啊 公差原则里面我讲的很清楚啊

网友:
基准补偿也需要考虑的,实际的位置度也需要考虑。

网友(2009-08-14):
不知道这个什么样的零件,是个壳体,还是衬垫之类薄的东西,不需要考虑孔相对基准平面的垂直度吗?
感觉应该还要有个基准平面A做第一基准。

MMC 13.85  位置度为0.5 , 13.95时, 有0.1的补偿,所以位置度为0.6

基准B楼主也没给出,假设基准B也是个孔,还应该加上这个基准偏移(DATUM SHIFT),就是基准B实际尺寸与MMC的差值。

网友:
同意楼上的,3楼的只考虑了自身最大实体,但没有考虑B基准,若是孔的话,还能根据具体尺寸再进行补偿。

网友:
还跟你的B基准尺寸公差有关

网友(2009-09-22):
2楼不要去误导小朋友

网友(2010-04-09):
想看看怎么没有威望啊

网友(2011-03-04):
同意3楼的,实际就是尺寸补偿到位置度里面
公式:
|实测直径-最大实体尺寸|+要求的位置度

网友:
同意三楼的,学习学习

网友:
不知道这个什么样的零件,是个壳体,还是衬垫之类薄的东西,不需要考虑孔相对基准平面的垂直度吗?
感觉应该还要有个基准平面A做第一基准。13.85  位置度为0.5 , 13.95时, 有0.1的补偿,所以位置度为0.6
基准B楼主也没给出,假设基准B也是个孔,还应该加上这个基准偏移(DATUM SHIFT),就是基准B实际尺寸与MMC的差值。

最正确

网友(2016-07-12):
B基准呢??

网友:
看看是什么东西

网友(2016-12-09):
没有B基准的尺寸,如果有偏移最大实体还要加上补偿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