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控单向阀不同的控制油源

楼主(2009-03-11):
如图所示:本图中普通电磁换向阀23、伺服阀27都是用来控制同一油缸的。在不同的情况下分别使用,自动切换。
问题:为何与伺服阀连接的液控单向阀28我们需要单独的控制油源,通过减压阀21,电磁换向阀22获得;而25却不需要?

网友A:
来个沙发坐
25是液压锁,液压锁的控制油路不工作时需要通0腔,你的伺服阀和普通的3位4通电磁换向阀的中位机能不一样,普通电磁阀在中位时液压锁的控制油是通0腔的,而你伺服阀的中位机能是M型的,控制油路没通0腔,容易导致液压锁泄露。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大家继续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能不能把《液压气动系统设计禁忌470例》发给我学习学习 ,谢谢了ouhai163@sohu.com

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个沙发坐
25是液压锁,液压锁的控制油路需要通0腔,你的伺服阀和普通的3位4通电磁换向阀的中位机能不一样,普通电磁阀在中位时液压锁的控制油是通0腔的,而你伺服阀的中位机能是M型的,控制油路没通0腔,容易 ...

兄台分析的正确,我也记起来是这么一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是我有个疑问:
为什么设计的时候没有选择和普通换向阀一样中位机能的伺服阀呢?
可以省下一个控制油路的费用呢。
请高手指点。
能将你这个系统的液压原理图发来分享吗?
我的油箱是xcbfawdz@gmail.com
我有THP61系列的液压机液压原理图,愿意和你分享。

楼主:
液控单向阀保压时,其控制油路必须接回油箱,这一点很容易让我们忘记!

楼主:
那得查查伺服阀有没有这样的产品样本。
图已发。
longini@126.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不起
0腔是????/

网友:
回复 网友C:

O腔指的是伺服阀中腔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C:

0腔就是零腔,就是T口,就是接油箱的腔。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使用液压锁紧执行器时,必须使控制油口的锁紧状态时接到无压的油箱,否则达不到锁紧目的,伺服阀中位是O型,如果采用液压锁,当伺服阀从工作切换到中位时,因此液压缸和伺服阀之间的油被封闭,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一定压力,使液控单向阀不能彻底关闭,只能在伺服阀内部泄漏使是这段油路中的压力降到一定的压力后,液控阀才关闭,这样使的液压缸不能准确定位问题,也可以把伺服阀换成中位是23一样的,就可以液压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可以把伺服阀换成中位是23一样的,就可以液压锁了”
感觉这样下结论太武断了。
请大家分析分析此处用伺服阀的目的。
请问楼主,这两套系统是不是常用伺服阀这个油路啊?
普通换向阀那个是备用的。
伺服阀这个油路控制的应该更精确吧。

网友:
图中的液压锁和节流调速阀应该换个位置比较合适,这样会引起液压缸震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有所冒犯,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客气了。

楼主:
大家讨论得很热烈。这个是转炉二文液压系统原理图。
现将这个完整的系统原理图发上来,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楼主:
炉口微差压控制

炉口微差压控制系统的作用原理
转炉炉口微差压是由冶炼时产生的烟气量、风机的抽气量环缝式可调喉口文氏管环缝的开度决定的,而炉口微差压的大小直接关系到炉前的环境污染程度和煤气回收的质量。如果炉口微压差正的太多,将造成火焰外冒,恶化炉前的环境,如果负的太多,又会吸入空气,使一氧化碳燃烧,降低回收煤气的热值,为此必须控制炉口压差,使其稳定在0-20Pa之间(具体参数现场调试确定),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用液压伺服控制装置对炉口微压差进行自动控制。
转炉烟罩降到位时,液压伺服控制系统进入一一对应的自动控制状态,炉口内外的差压作为被校量的调整值,与重砣预设位置信号进行比较,其差值为PID调节器的输入,根据偏差的大小和方向,PID调节器运算输出一信号作为液压伺服装置调整值,通过液压执行机构驱动重砣上下移动,当重砣位置超过设定的上下限时,将发出报警信号并反馈到液压执行机构,强制其停止该方向的运动。此时,环缝式可调喉口文氏管液压站控制系统自动转入手动控制状态。
当未降罩、降罩不到位或系统发生故障时,环缝式可调喉口文氏管液压站控制系统进入手动控制状态。

液压伺服控制系统
转炉烟罩下降到位时,发出信号,液压伺服控制系统进入一一对应的自动控制状态。根据炉口微压差信号,重砣自动调整至预先设定的位置,重砣在100400mm之间移动。当炉口差压小于-20Pa时:提升重砣,当炉口差压大于0Pa时:下降重砣,当炉口差压在0-20Pa时:重砣位置基本保持不变,当重砣位于100mm400mm的位置时,重砣停止运动,并发出报警信号,液压伺服控制系统自动进入手动控制状态。手动操作重砣,通过调节重砣位置使环缝式可调喉口文氏管喉口压差控制在1220Kpa范围内。
液压站设机旁操作箱、控制柜和HMI,机旁操作箱安装在~50平台,供安装调试使用,控制柜设在转炉炉前操作室,PLC放置在控制柜上,HMI设在转炉控制室,在HMI上完成液压站内部控制系统、炉口微压差控制系统、重砣位置的显示和手动操作以及液压伺服控制系统的手动、自动切换装置,炉口微差压系统的手动切换装置等。
上述PLC控制系统需与转炉主车间控制系统为同一系列产品,以便于系统间通过网络进行数据通讯。

楼主:
炉口微差压控制系统在我们一期的项目并没有被使用到,相当于伺服阀从没有被使用过。
听说好像是炉口差压的信号不好取。对这个东西我也不是很懂,涉及电气的。这次我们还是坚持要这个微差压控制,也不知道投产后正式使用的效果如何。
拭目以待吧。

网友:
哈哈,O腔,我劝楼主没事的时候拆个液压锁研究一下内部结构你就明白了,别老盯着那图看

网友(2011-12-08):
下不下来啊,下不下来啊,下不下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