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泵的控制方式与溢流阀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11):
各位前辈好!
最近在论坛中看到有些帖子中提到恒压变量泵与恒功率变量泵。
哪位前辈能详细的讲解讲解。
泵有几种控制方式?是如何实现的,比如恒压变量泵的恒压是如何实现的?
不同控制方式的泵的系统中溢流阀都做什么用?比如说恒功率变量泵的系统中泵出口的溢流阀做安全阀用吧!
不同控制方式的泵的系统中的溢流阀如何调整?或者说调整原则是什么?
我单位用的是A10V和A4V,好像是恒功率变量泵。请问对吗?

网友:
泵控形式利用改变液压泵的排量实现对被控对象的控制,其最大的有点是节能高效。
常见的变量控制方式有压力控制、流量控制、功率控制、负载敏感控制、功率限制控制、扭矩控制以及它们组合形成的多种复合控制方式。

网友:
A10V,我们好像常用恒功率控制,但其控制方式还有很多中。通过看其样本就可以看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兄弟讲的好大概
能不能detail点

网友:
“研究还不够深入”呵呵。

网友:
恒压泵和恒功率泵是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泵.恒压变量就是系统压力上升到恒压泵设定的压力就开始变量,减少油液输出 ,所输出的流量只维持系统在此压力下的泄漏,没有多余的压力油溢流.在恒压泵系统中,溢流阀一般起安全阀的作用,所设定的压力要比恒泵阀设定的压力高15%左右.

网友:
恒功率泵的压力随着压力的升高流量减少,这种泵最合适在打包机系统中使用,溢流阀在调定压力有溢流.系统压力就由溢流阀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