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液压油及液压油的品种

楼主(2009-03-11):
国际标准化组织把液压油用H来表示,分为易燃的烃类油、抗燃液压油两大类,而我国液压油参照ISO6743/4,把液压油分为矿油型和全成烃型、耐燃型、制动液航空、舰船和液力传动等用途。
      现将液压系统每种油代号,组成和特性及应用作详细介绍:
HH型是无抗氧剂的精制矿物油;
HL型是精制矿油,并改善其防锈和抗氧性;
HM型是比HL型的抗磨性好;
HR型是比HL型粘温性好,
HV型是比HL低温性能好,
HS是无特定难燃性的合成液,具有特殊性能;
HG型具有粘滑性,主要应用在液压和滑动轴承导轨润滑系统合用的机床,在低粘速下使用振动或间断滑动(粘滑)减为最小。

      另外,还有难燃液压油类,HFAE水包油乳化液,HFAS水的化学溶液,HFB油包水乳化液,HFC含聚合物水溶液;HFDR磷酸酯无水合成液,HFDS氯化烃无水合成液,HFDU其他成分的无水合成液。

      其上的所有型号油都是在高载荷部件的一般液压系统机械和船用设备应用。只是根据设备的要求和工作状况不同进行选用。

      液压系统液力传动油目前按100度的粘度分为6号和8号,及液力传动两用油。液压油的分类采用国际标准用40度的粘度的中心值为粘度牌号,共分为10、15、22、32、46、68、100、150八个粘度等级。

      液压油选用的一般原则及注意事项: 理想液压油是不存在的,各种液压油都会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而我们选用的原则是根据液压系统的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并结合维护保养与经济因素综合考虑的。
4、1液压油的选用[4]:
1、压系统的工作压力 不同的工作压力对液压油品质的要求是有一定差异的。一般,随工作压力的增加,要求液压油的抗磨性、抗氧化性、抗泡性以及抗乳化和水解安定等性能要提高。另外,为防止随压力的增加而引起泄露,其粘度也应相应的增加;反之,则降低,具体如表[3]: 表4 按压力选液压油品种 压力 <8MPa 8~16MPa >16MPa 液压油品种 HH,HL叶片泵时用HM HL,HM,HV HM,HV 表5 按压力选液压油的粘度 压力 0~2.5MPa 2.5MPa~8MPa 8MPa~16MPa 16MPa~32MPa 粘度(cst)V50 10~30 20~40 30~50 40~60 以08-32捣固车为例,其上压力Pmax=15Mpa、Pmin=4.5Mpa。据表4、5可粗选液压油HM(抗磨液压油),粘度牌号可选N46、N68、N100。
 2、工况,环境条件 工作条件较恶劣或工作环境温度较高,对油液的粘温特性、热稳定性、润滑性以及防锈蚀等性能有严格的要求。一般情况下环境温度高(>40℃)或靠近热源的机械,为保证系统的安全可靠,应优先选用难燃性及粘温性较高的油品,环境条件恶劣或温差变化大时,应选用粘温特性好及润滑性能优良的油品,具体见表[2]: 表6 不同环境和工况条件下适用的液压油品种   工况   环境 压力7.0MPa以下温度50℃以下 压力7.0-14.0MPa温度50℃以下 压力7.0-14.0MPa温度50-80℃ 压力14.0MPa以上温度80-100℃ 室内,固定液压机械 L-HL L-HL或L-HM L-HM L-HM 露天,寒冷和严寒区 L-HR L-HV或L-HS L-HV或L-HS L-HV或L-HS 地下,水上 L-HL L-HL或L-HM L-HL或L-HM L-HM 以08-32捣固车为例,根据我省的气候特征及捣固车的作业特点,选择HM油,可基本满足要求。
3、泵的类型和液压系统的特点 由于液压系统最繁重的元件是泵与马达,故一般液压油粘度的选用主要是根据液压泵的类型及液压系统工作部件的运动速度与压力合理选择。液压泵用的最佳粘度应当在满足轴承和其他相对运动零件的润滑所要求的最小粘度基础上,使液压泵的效率最高;一般说来,润滑性的顺序为叶片泵>柱塞泵>齿轮泵。工作部件低速运动的液压系统应选用粘度较高的油液。反之,应选用粘度较低的油液。具体如表[5]: 表7 各种液压泵选用的液压油   要求 泵种类 粘度(40℃)mm2/s 适用液压油种类与牌号 5~40℃ 40~80℃ 叶片泵 7MPa以下 30~50 40~75 HM(抗磨液压油)N32,N46,N68 7MPa以上 50~70 55~90 HM(抗磨液压油)N46,N68,N100 特种泵 30~50 40~80 HL(抗氧防锈)N32,N46,N68 齿轮泵 30~70 95~165 HL,HM N32,N46,N68,N100,N150 径向柱塞泵 30~50 65~240 HL,HM N32,N46,N68,N100,N150 轴向柱塞泵 40 70~150 HL,HM N32,N46,N68,N100,N150 捣固车上使用的液压油泵为赫格丹尼逊公司生产的T6DC系列双联叶片泵和T2SDCB系列三联叶片泵。参照表7,并结合工作压力与工作环境要求,可得选N46抗磨液压油是合适的。
4、密封材料的适应要求 液压装置的密封圈等橡胶材料,如在使用前不很好的选择则在液压油工作时会出现膨胀、收缩、侵蚀、溶解等现象,造成系统性能下降,如HM抗磨液压油与天然橡胶、丁基橡胶、乙烯橡胶、硅橡胶等相容性较差,这点在实际使用当中是要予以重视的。 4.2需注意的事项: 1)液压品种,质量和粘度要符合工程机械说明书的要求,不同品种、牌号的液压油是严禁混用的,甚至同一品种牌号但不同厂家的油品也不能混用。 2)要严格控制污染,尤其是大养设备液压系统的电液伺服系统对油品清洁度有较高要求。因此,在加换新油时,必须要充分过滤。 3)当油质下降,如发黑、发臭、粘度降低等,应及时换油。 4)如用国产油代替进口油时,代替的原则是以高质油代低质油,如HM代HL、HV代HM等,这样比较保险。

网友:
选油要看你使用元件和使用工矿以及温度综合考虑,可以查看那个曲线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