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几句怎么翻译?

楼主(2009-03-11):
1.Remote interface to the enterprise
2.Integration of CAD and NC with Step-NC
3. Introducing new STEP-compliant controllers
 谢谢拉

网友:
1.Remote interface to the enterprise
远程接口的企业
2.Integration of CAD and NC with Step-NC
集成的CAD和数控的STEP - NC的
3. Introducing new STEP-compliant controllers
引入新的一步兼容控制器

以上翻译仅供参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