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机械手,用什么型号的电机驱动?---请教

楼主(2009-03-11):
大家好~我想问大家一下

做一个用于生物组织提取的机械手,功率不大,用什么型号的电机驱动手臂的上下运动最好?

谢谢!

网友:
最好用直线电机,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那装直线电机会不会震动~《不稳定)。那装直线电机是不是就不用滚珠丝杠了~?电机装到机械臂的什么位置最合适~最稳定~?

网友:
步进电机加滚珠丝杠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我见过专门给机械手配备的直线电机

网友:
伺服电机加滚珠丝杠应该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小弟了解了~

网友:
附件中所说的配上精密光栅尺之后的精度并不太高,可能是机械还不过关吧?如果做好的话应该在0.005mm内(温度恒定的情况下).

网友(2010-03-29):
生物组织,那不会是很精密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