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齿轮的检测内容和方法---请教

楼主(2009-03-11):
请教锥齿轮的检测内容和方法(车用)。
谢谢!

网友:
锥齿轮用滚动检查机检查精度.

网友:
滚动检查机能检查那些项目,齿轮啮合的运动轨迹能检测吗?

网友:
锥齿轮用滚动检查机可以检验接触区,齿轮啮合的运动轨迹能检测

网友:
要是精密检测要上检测仪,一般的在对滚机上就行,我们基本是在对滚机机上,调整接触区

楼主(2009-06-19):
谢了,我也是想用对滚机,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1、安装精度:安装孔径、轴径精度,定位平面、端面精度,螺孔键槽等联结结构的检验
2、轮齿精度:由于锥齿轮的加工特点和成对使用决定锥齿轮没有必要象圆柱齿轮那样检测齿形齿向的精度。但是,齿距精度是有必要检测的。主要包括齿距误差和齿距累积误差。另外,节跳一定要检测的。
3、啮合精度:在对滚机上检测啮合的精度,接触区的形状、大小、位置等。齿轮副侧隙、安装距等。另外,齿轮的啮合噪音是一定要控制的。这个可以使用分贝仪,但是主要靠经验判断是否有异常的啮合噪音、干涉等。
4、齿面质量:主要是粗糙度等
5、其它缺陷:热、材料、毛刺锈蚀、裂纹、等等等等

一句话:一般零件检验+GB/T11365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考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