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刀架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11):
各位同仁:
我们单位有两台机床刀架出现了问题,具体现象如下,希望大家帮忙
1.机床型号:CAK3675v
  系统:SIEMENS802C
  现象:刀架停在一个不正确的位置,且没有锁紧,手动换刀时电气柜里有正常换刀时的继电器有响声,但刀架不动作,一段时间后出现报警信息"700024 :刀架换刀时间超出监控时间,即在设定的时间MD14510C21"
2.机床型号:CAK4085dj
   系统:FANUC Series 0i Mate-Tc
   现象:刀架不能换刀,手动换刀时电气柜里有正常换刀时的继电器有响声,但刀架不动作,一段时间后出现报警信息:N0.2021 刀塔转位超时.

网友:
请说明刀架型号(液压或电动)和控制方式,便于大家分析

网友:
如果是电动刀架,是刀架电机坏了或刀架里面的蜗轮坏掉.
液压刀架:可能是电磁阀遇液压油里的垃圾卡死,
看一下电箱里控制刀架的热保护继电器有没有跳闸.有的机床有.刀架电机过载保护电路.

网友:
同意楼上的,分析的比较全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两台机床的刀架都是电动刀架

网友:
如果是换刀碰到而检测不到刀具信息,先用内六角尝试将刀架绞回正确位置,听到刀架有锁紧声音即可使用
如果这招不行,打开上盖,检查一下感应器的位置是不是松动而移位
如果还不行,估计是涡轮上的销子断掉,不能弹起,造成!!
西门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好:“用内六角尝试将刀架绞回正确位置”怎么来操作呢?谢谢

网友:
电动刀架的动作顺序很简单。
刀 架先是正转;
当转到正确位置时感应器发信号,电机停止;
接着电机反转,锁紧刀架。
现在你的总是出在当刀架正转的时候,刀架没有动作。

1、你可以手动捅一下刀架电机正反转的继电器,看看电机有没有动作。
2、如果电机有动作。确认你的电机是不是正转的,或者在这个故障之前有没有人动过 电 机的接  线?!!
      如果你刀架电机动力线的相序是接反的话 ,这时电机反转,刀架肯定是不动的。

网友:
刀架下侧有一螺纹封盖,拧开,可以看到一内六角,用扳手伸进拧就可以搞定啦,把刀架向正常换刀方向绞!!

楼主:
谢谢各位,明天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