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刀片? 伊斯卡的,哪里有销售?

楼主(2009-03-11):
高手指点下,这是什么刀片 伊斯卡的 哪里有销售?

网友:
能不能说明白点是什么刀片?车的还是钻头的,铣刀的?上面有什么标记?
你的照片太不清楚了!

楼主:
是深孔钻刀具上的
上面没型号数字

网友:
那有基本尺寸吗?边长、厚度、外接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深孔钻刀具上的
上面没型号数字

找个样本查一下就行,查U钻,可转位钻或深孔钻部分,我没用过他家的东西,不是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