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轴承的公差

楼主(2009-03-11):
请教以下,
设计中,选好轴承后,
轴与轴承座的零件图要怎么给公差?

轴承座还好点,轴承的外圈就是基轴制。

可轴实在不会给公差,因为,好像轴承内圈的孔是负偏差哦。

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
轴承座的孔选H7公差就可以了,轴就选过渡公差带的就好

网友:
1.轴承和轴的配合建议参看轴承样本所推荐,不同工况下不同,在国内样本文字说明部分都会有推荐,根据内圈的工作条件不同可参照选择配合。
2.根据轴的精度合理选择轴承的精度。

网友:
一般的,与轴配合的是  H7/k6
     与轴承座孔配合的是  H7/f8

楼主:
谢谢 楼上各位朋友。

与轴配合的是  H7/k6? 问题是轴承内孔的公差一般不会是H级偏差,我选择的轴承内孔偏差是,
M 公差带为 0^-x  ,不知对不对。
因为资料说外圈内孔都是负偏差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轴承外径公差带由于公差值不同于一般基准轴,也是一种特殊公差带,大多情况下,外圈安装在外壳孔中是固定的,有些轴承部件结构要求又需要调整,其配合不宜太紧,常与H6、H7、J6、J7、Js6、Js7等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