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孔刀具可以修正孔的位置吗?

楼主(2009-03-11):
扩孔刀具可以修正孔的位置吗?
请问扩孔刀可以修正孔的位置和直线度吗?

网友:
扩孔不能修正孔的位置度,圆柱度可以。

网友:
假设,直径20mm,偏移0.5mm能修正多少?
那圆度会有多少偏差?

网友:
如果你的孔径已经到位,是修不了的!!
硬修的话,就不是圆孔啦!!

楼主:
如果你的孔径已经到位,是修不了的!!
硬修的话,就不是圆孔啦!!
引用 网友A:

当然在有余量的情况下了。并且也是在余量比位置偏差大的情况。

网友:
不行的,孔加工刀具理论上要用原孔来自定心,装刀要用浮动安装

5# cwenm

网友:
也不一定较大的孔就可以在余量够的时候机床的跳动和刚性要好偏的不多可以校的回来

网友:
呵呵,简单,吧原来的孔堵上重新加工孔就是了嘛。

楼主:
呵呵,简单,吧原来的孔堵上重新加工孔就是了嘛。
引用 网友B:

假设只要修正0.1mm,可以修正过来吗?

楼主:
不行的,孔加工刀具理论上要用原孔来自定心,装刀要用浮动安装

5# cwenm
引用 网友C:

另外装一个刀片的话,是不是可以好修正一些?

如果用只一个刀片,在修正的时候是不是会好很多?

网友B:
假设只要修正0.1mm,可以修正过来吗?
引用 网友D:

修正很难了,我开个玩笑而已。

网友:
用铣刀当做扩孔刀修正应该用可能。

网友:
单刃镗刀,可以做到吗?
6# 追风传说

网友:
可以修整,偏偏就不能用浮动安装!!

网友:
这和机床主轴的回转精度,刚性及刀具的刚性和端刃形状有关,为什么有人说大孔可以,也有人说用铣刀可以,实际上就是应用了这些关系。我就对铝合金预铸孔一次扩铰加工完成。

网友:
如果修正孔的位置度和圆度的话 可以使用立铣刀  效果不错

网友:
理论上有余量的话可以修
主要看你的加工要求和加工系统的精度
实际上加工出来的孔会比较差一些
要是刀具在前面做个锥形导向
会好一些

网友(2009-07-25):
刚性加工可以修正的 比如铣刀

网友:
最好的修正方法是镗孔

网友:
别指望用扩孔刀具修正孔的位置,如果孔不很深,用铣床小孔铣大孔还可以。

网友C:
另外装一个刀片的话,是不是可以好修正一些?

如果用只一个刀片,在修正的时候是不是会好很多?
引用 网友D:

单刀片除非是精加工,粗加工效果不好,刀具震动容易产生椭圆孔

网友:
留点余量  用单刃躺刀

网友:
  10丝应该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