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35CrMo是什么材质

楼主(2009-03-11):
他的化学成分是多少啊啊

网友:
合金结构钢,分为板材和型材,GB/T3077-1999 化学成份% C 0.32-0.40 Si 0.17-0.37 Cr0.80-1.10 Mo0.15-0.25此钢种强调的是MO含量

网友:
普通的合金结构钢,查3077就可以知道所有的基本要求。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此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