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深孔可以用什么办法加工?

楼主(2009-03-11):
我这里有根直径Φ150毫米,长度1500毫米的40CR材料的轴.中心要加工个Φ14.8的孔,深度700深,请问这个深孔怎么加工呀?

网友A:
专门的深孔钻床,一般的机床很难加工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门的深孔钻床,一般的机床很难加工不出来

有这么好的加工刀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这么好的加工刀具吗?

有专门的深孔钻头---枪钻,就是加工枪管的,在小点的孔也没有问题,

网友:
对专机和深孔钻而言,这个孔并没有什么难度。产量不大的话建议外协。

网友:
高技术枪钻系列刀具技术及应用
关键字:刀具技术 加工刀具
  一般钻削孔深与孔径之比大于10的孔,被称为深孔钻削。由于长径比较大,采用一般的麻花钻来钻削时,排屑、冷却、润滑和导向就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孔的质量要求也很难达到。德国钴领刀具有限公司集百年专业生产孔加工刀具的丰富经验及二十多年深孔加工领域的专业枪钻制造为基础,开发出以下具有深孔加工领域领先技术的枪钻系列刀具:

B100单刃整体硬质合金枪钻: 加工范围:Ф1.2-5.0mm,最大槽长300mm,几乎适用于所有材料加工。

B80单刃焊硬质合金刀头枪钻:加工范围:Ф2-40mm,总长最大达3000mm,几乎适用于所有材料加工。

  ZB80双刃焊硬质合金刀头枪钻:加工范围:Ф6-27mm,总长最大达1000mm,适用于铸铁、铝和短铁屑非金属材料的加工。

  一、枪钻的工作原理枪钻工作时,冷却液被高压泵通过循环冷却系统经钻杆内部送入切削部分,以冷却和润滑刀具,并依靠冷却液的压力再将切屑从孔的内壁与钻杆上的“V”型槽排出。工作时,枪钻可由机床主轴带动旋转加工,也可枪钻固定而工件旋转,工件旋转时加工出的孔的形位公差更好。 二、枪钻的结构枪钻由钻尖、钻杆和刀柄三部分组成。

  钻尖:钻尖部分是枪钻的最重要部分,它担负着重要的钻削工作,为了保证被加工孔的精度,在它的圆周部分设计有导向块,其在导向孔的引导下一次进刀就可以加工出高精度的孔。钻尖结构形式根据不同的加工条件有多种类型可供选取。钻尖材料则采用钴领公司自身研究开发的高品质DK460UF超细晶粒硬质合金,并涂以TiN、FIRE或MolyGlide涂层,具有非常高的硬度和韧性,极大地提高了枪钻的钻削性能和使用寿命。
  钻杆:钻杆通常呈“V”型结构设计,外径略小于钻尖,在保证钻杆足够的强度和刚度的前提下,钻杆的冷却液孔和排屑空间尽可能做到最大,以利于钻尖部分的冷却、润滑和排屑。EB100系列钻杆采用与钻尖一体化硬质合金磨制而成。EB80 、ZB80系列钻杆则采用高等级无缝钢管轧制而成。

  刀柄:刀柄部分主要用来传递动力。钴领公司可提供十三大类,总共42种规格的标准刀柄供客户选择,并可承接非标刀柄的定制。

  三、钻尖部分的结构形式钻尖部分的几何形状,直接影响到枪钻的切削加工性能及被加工孔的精度,钴领公司结合自身二十多年制造枪钻的成功经验,优化了以下5种类型的钻尖外圆型式,并结合多种钻尖的不同角度磨削型式供用户选择,确保针对不同的工件材料及要求,总有一款适合您。
型:通用型,适合加工各种材料,尤其适合加工孔公差范围较小的孔。

型:标准型,适合加工难加工材料,如高合金钢等。

型:专用型,适合加工各种材料,尤其适合加工孔公差范围较大的孔。

  A型:专用型,适合在难以正确定位的状况下加工各种材料。

  D型:专用型,特别适合加工灰铸铁。

  四、枪钻的用途枪钻往往做成单刃刀头形式,它一般适用于加工Φ2-Φ20mm直径的小径深孔,长径比可达80倍,枪钻最长可达3000mm,被加工工件的表面粗糙度为Ra0.4-1.6,孔径精度为IT7-9级,孔的直线性高,并且孔口无毛刺,精度的重复性好。广泛适用于汽车制造业、飞机船舶制造业和机床制造等行业,主要加工对象为:缸体、缸盖、曲轴和各种引擎零件等。

  钴领系列枪钻可应用于深孔加工专机、加工中心、车削中心等满足枪钻冷却及导向等要求的设备上对碳钢、不锈钢、铸铁、有色金属及木材、塑料等材料进行加工,钴领公司可针对客户的机床状况,提供最优化的切削工艺参数,确保发挥枪钻最高的切削性能。 为了使枪钻能长期稳定可靠地工作,钴领公司还为本公司系列枪钻匹配有小巧可靠的台式修磨枪钻系列装置:TBM116、TBV116;这两套修磨夹具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简便易用,通过短暂的培训,用户就可以用该夹具修磨出接近原刀的几何参数尺寸,确保修磨后的枪钻达到接近新刀的加工性能及质量。配套提供的粗、精磨一体化金钢石砂轮:DSS125,可以保证枪钻在一次装夹中完成粗、精修磨,极大地提高了修磨的效率及质量。配套的刀具附件:钻套、密封套和支撑座等,则为枪钻的顺利钻削保驾护航。

网友(2009-05-28):
用深孔钻BTA可以解决您的问题

网友:
用深孔钻BTA可以解决您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BTA有14.5的钻头吗~?

网友:
对专机和深孔钻而言,这个孔并没有什么难度。产量不大的话建议外协。
引用 网友C:

赞同,批量不大的话,还是外发,目前国内有深孔机床的厂家也不少啊~

网友:
我看了,有的

网友:
专用设备,枪钻,国内厂家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