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参数---请教

楼主(2009-03-11):
只给出轴承的型号和材料,内圈转速,能计算出或者通过手册钢球数Z、钢球直径d、滚道节径D、接触角、回转频率、套圈横截面中性轴直径、弹性模量、套圈横截面的惯性矩、圈套截面面积等这些参数吗?
不胜感激!!!!!

网友:
太专业了!!但是我知道调心滚子轴承会出现型号相同后缀不同,滚子大小不同。

网友:
根据型号在手册上基本都能查到!
不过,回转频率、套圈横截面的惯性矩、圈套截面面积好像没有!

网友:
可以计算出钢球数Z、钢球直径d、滚道节径D,如果是角接触轴承,可以根据型号判断出接触角大小,至于回转频率、套圈横截面中性轴直径、弹性模量、套圈横截面的惯性矩、圈套截面面积不太清楚

网友:
各厂家设计参数、系数不同,其结果也不同

网友:
只给出轴承的型号和材料,内圈转速,能计算出或者通过手册钢球数Z、钢球直径d、滚道节径D、接触角、回转频率、套圈横截面中性轴直径、弹性模量、套圈横截面的惯性矩、圈套截面面积等这些参数吗?

你是自己设计?
如果是自己设计,都可以作。但是回转频率、套圈横截面中性轴直径、弹性模量、套圈横截面的惯性矩、圈套截面面积等这些参数没有统一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