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缸由比例阀控制......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楼主(2009-03-11):
图中两个缸由比例阀控制,两个油缸控制下辊加压,每次两个辊子快要接近时左侧就会突然放下来,放大器也查过了没问题,调换两个阀组还是左侧先卸压,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

请教,谢谢!

网友:
压力检测数据和油缸结构图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压力传感器在阀座上,图纸上有,油缸结构图没有,两个一样的

网友:
是否为左侧比例阀边上的两位四通电磁阀发生误动作,这个阀看起来是用来泄压的。测一下动作过程中pp20,pp21两处压力的变化情况。

网友:
若两个阀组没问题,应该查左侧油缸和相关的连接管,若下辊加压是无杆腔供油,你只需将分别将两个油缸的C,R, T管分别拆开对调一下。然后启动双油缸同步操作,看看是否可以查出是油缸还是相关接管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位四通电磁阀正常,线圈插头上有电源指示,比例阀那个0。6的节流孔有影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方法 ,期待楼主的维修过程。

网友:
回楼主,你把两个阀组已调换使用,故障仍存在,应该不是阀组的问题,0.6mm小孔应该也在阀组上,可排除。我看有压力变送器,不知测出压力多少?两边是否一样,有没有构成闭环?

网友:
期待中,楼主说说结果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声明调换阀组,没有调换阀座,也用压力表在出口测了,就是压力到一定值后跳掉,0。6小孔到底在过程中起什么作用

网友:
回楼主:两个辊子快要接近时,左侧就会突然放下来,看来是突然失压,是否与左缸的drain口即泄油口有关。0.6mm小孔应与油缸大腔压力控制或系统动态有关。有关造纸机械接触很少,看图网上查了一下好象是法国纸机,可否与厂方联系,尽快解决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器原因,或者程序上的问题
你说的快接近时,左边忽然就放下来,应该是153Y5电磁铁失电所致,因为失电后,油缸的A,B和T腔都通了。你可以参照右边的电磁铁工作状态,用排出发试一下^_^
至于0.6mm阻尼孔到底起什么作用,还真是不知道噢
另外油缸上面的C,R,T口分别都是干什么的啊,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
是造纸机的压光机液压控制吧

网友:
如果观察信号正常、比例阀正常、油缸不泄漏,就是控制信号瞬间失去引起的。

网友:
你是搞液压的吗?在玖龙吧,还是理纹

网友:
0。6MM的小孔是旁路调速的形式,只是说改为不可调的,固定的节流孔,作用肯定是这样的

网友:
要检查一下突然下来的时候,系统哪个元件发生了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