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句怎么翻译啊?

楼主(2009-03-11):
这几句怎么翻译啊?大字行应该是表面不准有标记或顶杆痕.下面的小字英文不知是什么意思?还是同一个意思,不知是不是?

网友:
不是英语,

不是英文,不是英文

网友:
接触面,不可刮伤或碰撞

网友:
表面无刮痕,无碰伤
小字是同一意思

楼主:
谢谢大家,知道了.

网友:
表面无刮痕,无碰伤
下二行是用非英语标注的“是同一意思”的技术标注

网友:
请问自动定心夹具翻译成英文是什么啊?谢谢啊

网友:
上面英语下面不知道了,但是是一样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