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磨损,齿条无异常,什么原因?

楼主(2009-03-11):
如题,齿轮与齿条为相同的材料 不锈钢(sus304),齿条为线切割制造,齿轮由滚齿机制造。
现两者在传动过程中,齿轮发生磨损,齿尖被差不多磨平,造成传动失败。
原因可能有两点:
1、模数小,为0.25。齿条为活动件,固定不好,中心距可能太大。
2、可能过载。

但奇怪的是,齿轮磨损的很厉害,但齿条没有异常(磨损),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可能是齿轮与齿条的齿形相差太多,工作时接触斑点过少,受力不均匀,齿轮是滚齿机做的,齿轮的精度太差.齿形齿向精度太差,齿轮是不是齿数很少的那一种,少于13齿的那种,这样的齿轮本身滚齿就要发生根切的,齿轮牙齿的根部变蒲,强度弱.加上装配时中心距配合间隙过大,势必要造成齿轮最先失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齿数约有100个吧。就因为齿数多,空间有限,所以才采用小模数齿轮。

网友A:
模数太小,强度不够.

网友B:
我认为是齿轮没有经过热处理,齿条的齿面硬度比齿轮大,所认造成齿轮磨损,而齿条无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数太小,强度不够.

空间限制了。
参考国外其它类型的设备也是相同设计。
估计齿轮固定方式与装配控制上与国外有差异,造成装配时,中心距过大。
现在只是想了解为何只有齿轮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是齿轮没有经过热处理,齿条的齿面硬度比齿轮大,所认造成齿轮磨损,而齿条无异常。

谢谢。
但相同材料,且齿条为线切割,非冷加工,为何齿面硬度比齿轮大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齿数约有100个吧。就因为齿数多,空间有限,所以才采用小模数齿轮。

不好意思,齿数写错了。与电机配合的为100个。此齿轮与磨损的齿轮焊接在同一根轴上。生产方式相同,也一起表面处理。但没有磨损。
与齿条配合的为24个,齿宽3.5,表面渗氮处理。与齿条一起处理的。
齿条齿顶宽度为3。
配合的齿轮系中,就这个齿轮发生了磨损。

网友A:
最好帖一张照片上来,我看一下磨损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帖一张照片上来,我看一下磨损程度.

这个当时忘记照相了。
现在齿轮不在我这边,下次有机会我再上传吧。

网友C:
模数小,导致强度不够,是疲劳周期缩短!
精度不够是表面应力集中的现象增多,导致疲劳磨损加速!
大部分应该是点蚀吧!

网友B:
可能是焊接把这个齿轮的金相破坏了,而100齿的那个由于直径大,所以没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数小,导致强度不够,是疲劳周期缩短!
精度不够是表面应力集中的现象增多,导致疲劳磨损加速!
大部分应该是点蚀吧!

不是点蚀,是齿大部分被磨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焊接把这个齿轮的金相破坏了,而100齿的那个由于直径大,所以没受影响。

这个磨平的齿是直接在轴上加工,与轴一体的。
100个齿的才 是焊接上去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是说破坏已经很严重了啊!
使用的齿轮油中,或是箱体了是否有杂物(如砂粒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很严重。但齿条没有异常,就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很严重。但齿条没有异常,就不知道为什么?
引用 楼主:

既然说齿条没有损坏,那就应该是齿轮的强度跟齿条的强度差了一大节啊!

楼主:
既然说齿条没有损坏,那就应该是齿轮的强度跟齿条的强度差了一大节啊!
引用 网友C:

谢谢回复。
一样的材料、表面处理工艺,但强度差异这么大,不知在理论上该怎么解释。

网友(点评):
正常使用条件下,齿轮硬度要比齿条硬一点才正确!因为齿轮的啮合频率要比齿条大得多,齿轮转一圈,齿条才转多少?相等硬度下的啮合,其磨损一定会更严重。所以,建议齿轮做个热处理(SUS304也是可以做热处理的)

楼主:
另外单边磨损的比较厉害。

网友:
小齿轮是焊上去的,而且焊接的部位离齿很近,所以齿面的金相肯定已被破坏,造成硬度下降。

网友(2012-10-31):
     你齿条如果选择碳钢的的话,齿轮就要选择合金钢的要好点,,,加上淬火处理,提高硬度!

网友:
这个真心崩溃呀   估计是配合的问题吧

网友:
SUS304不锈钢材料,齿轮齿条硬度相等,相等硬度的情况下齿轮的啮合频率要比齿条大得多,想想,齿轮转一周,齿条才走多长。所以,齿轮易损那是正常的!虽然SUS304本身就是奥氏体,但为了提升表面硬度还是可以做热处理的!所以,齿轮磨损的原因,理应是在齿轮的硬度上!当然配合上也是个问题,假若二者齿型不一,那当然还是会产生磨损,总之来讲,相等硬度下,啮合频率更大的部件一定会磨损更严重!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2015-02-07):
受教了,目前正在设计齿轮,很有帮助

网友:
杨工不愧齿轮专家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2015-10-29):
新设计这样的齿轮时,可以在变位系数上加大些,让齿厚比齿条大,这样可以明显提高齿轮的寿命。而几乎不是太增加材料,又达到了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