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齿轮

楼主(2009-03-12):
我没法传附件。是带轴线偏置的,齿是弧形锥齿。

网友:
图文并茂好一点

网友:
任意角度的圆弧齿锥齿轮传动吧

网友:
帖一张照片上来,文字表达不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齿轮照片

对不起,不支持此类扩展名的附件。我用的是WORD格式

网友:
这个是汽车减速器里面的盆角齿轮。

网友:
螺旋伞齿轮

网友:
跟头上一贴!
螺旋伞齿轮特点:
1.较直齿伞形齿轮的齿承受面积.强度.受命接来的大
2.减速比也可以比直齿伞形齿轮来的大些
3.噪音较小.传动效率比较好
4.但制作上比较困难

网友:
我们用的混砂机输入轴就是这样的齿轮,在齿轮箱里容易坏的就是它,我们常常换这样的配件

网友:
准双曲面齿轮!

网友:
这根是叉车里减速器的盆角齿

网友(2009-07-10):
准双曲面齿轮

网友:
螺旋伞齿轮,x53t立式铣床就有次结构

网友:
引用:螺旋伞齿轮特点:
1.较直齿伞形齿轮的齿承受面积.强度.受命接来的大
2.减速比也可以比直齿伞形齿轮来的大些
3.噪音较小.传动效率比较好
4.但制作上比较困难

网友:
我们用的混砂机输入轴就是这样的齿轮,在齿轮箱里容易坏的就是它,我们常常换这样的配件
引用 网友A:

要么设计负载有问题,要么你没维修好。

锥齿轮一定要安装好,不然很容易坏。确实也很难装配。

网友(2010-10-08):
到底是哪种齿轮哦?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世界真大,无奇不有!!!

网友:
螺旋伞齿轮,我觉得也是

网友(2011-11-03):
应是属于伞齿的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