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走刀量是每分钟多少米?

楼主(2009-03-12):
加工中心走刀量一般情况下是多少米每分钟?

谢谢!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的也太牵强了...
加工中心也要看使用什么刀具,,几刃,,,加工什么材料,,,加工中心的型号等等....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是没头没尾

网友:
1,加工什么?
2.用什么刀具加工?

网友:
加工的东西和外界条件不一样,时间也不一样啊!
根据实际情况和经验定啊!

楼主:
灰铁250箱体,刀具直径三刃立铣刀

网友(2017-07-27):
走刀量单位不是mm/r??还是说铣床是mm/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