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塑胶产品,内孔为38+/-0.5,要做一个检具来控制它---请教

楼主(2009-03-12):
我们厂生产的是塑胶产品,内孔为38+/-0.5的尺寸,现在我需要做一个检具来控制它,这个尺寸正好也是CPK尺寸,
请问我的通止规改怎么做,公差应该是什么。本来我已经做了一个,通规38.5+0/-0.02,止规37.5+0.02/-0,的检具,可是客户说不可以,说这样无法控制CPK尺寸,请教大家改如何做。谢谢了,好像有什么标准,可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标准。

网友:
通止规参见光滑极限量规标准,本版有,搜索一下。

网友:
检查孔的塞规,通规比止规大,简直是笑话

网友:
楼上的,很明显楼主是输入有误!不过楼主这样去做检验的话让人很担心哦,这样就不要做CPK了!
LZ,你这个玩笑开大了

楼主:
检查孔的塞规,通规比止规大,简直是笑话
引用 网友A:

输入有误,也不能这么鄙视吧。呵呵

网友:
通规:37.5+0.01/0
止规:38.0+0/0.01
公差依据你们的实际加工精度调整。
你做的不行是因为你的止规不对,已经大于最上限38.0,
对于一个合格的QC,这是非常基本的原则。

网友:
他的公差是7.5-38.5
要CPK可以上下缩掉0.1
通规:37.6+0.01/0
止规:38.4+0/0.01

网友:
看了6楼和7楼两位朋友的帖,没有方向了!相差也太大了点吧!两位

网友:
“通规38.5+0/-0.02,止规37.5+0.02/-0,”
楼主:通规38.5止规37.5这样的规怎么使用啊?
我们使用的通规尺寸都比止规小!和6#7#社友的方向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