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50型齿轮泵 的设计---请教

楼主(2009-03-12):
请问各位仁兄有 CB-50型齿轮泵 的设计吗?参数是:排量50ml/r,转速1450r/min,出口压力2.5mpa  小弟现在没见过这齿轮泵,根本设计不出来。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1.选用模数M=5,齿数=10.齿轮压力角为30度.不要变位,采用固定间隙0.03--0.04,
加工三片式结构,采用DU滑动轴承.
2.买一台齿轮泵测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