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螺丝孔最快方法---请教

楼主(2009-03-12):
各位画螺丝孔时(很多时),怎样做才能最快,最直接。
因为孔工具一次只能画一个,比较多的话,好麻烦,你们是怎么画的。

谢谢!

网友:
画好后,复制或阵列。

网友:
复制,阵列啊

楼主:
哦,,不过,,还是觉得麻烦。还是Inventor 快

网友:
哦,,不过,,还是觉得麻烦。还是Inventor 快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快法?

网友(2009-07-04):
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
Inventor??/介绍一下

网友:
不规则的同样不好使。知足吧。

网友(2009-08-19):
不一样的孔不一样的方法,阵列,复制,镜像等等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