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型号DBDH10P10/20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3-12):
我是个刚接触液压专业知识的新人,希望大家帮忙,还有有关这方面的型号问题,上网该怎么查,看哪些相关的书籍,请大家指导下,小弟我在这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
你这件溢流阀是哪个厂家的,先把厂家找出来,然后去查他们的产品样本。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
DBDH10P10/20
DB:溢流阀
D:直动式
H:带旋钮/手柄(具体看你的实物情况)
10:通径
P:(应该代表调压范围)

楼主:
真是太谢谢你了,

网友:
P是板式的意思
10是系列
斜杠后面的是最大压力的值,从20这个数字看,应该是200bar,属于国产系列的力士乐型阀。

网友:
5楼非常正确!

网友:
此型号是油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