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09 中找回CommandManganger的方法!

楼主(2009-03-12):
有很多朋友由于操作不慎,导致CommandManganger工具栏丢失,不得不重新安装软件甚至操作系统。
经过我的摸索,找到一个简单的方法,非常方便!

把附件中的软件解压出来,双击之后按照提示操作只需2、3步即可找回CommandManganger工具栏。(运行这个之前要关掉Solidwoeks)

网友:
楼主整的忒复杂了吧,右键选择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请问资源管理器怎么调出来

网友:
在“任务窗格”里。工具条上按右键,就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