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卸车空车举升自如 ,重车无法举升---请教

楼主(2009-03-12):
求助:自卸车空车举升自如 重车无法举升.

网友:
重车无法举升可以考虑以下措施:
1,调高溢流阀的最高压力。通常自卸车都采用高压阀,35Mpa。若压力起不来,就要拆阀看看密封圈了。
2,加大油门,增加泵流量。

楼主:
把泵,阀,油缸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油缸太小了,还跟车架上的安装位置有关系。最主要是超载

网友:
估计超载太多的缘故

网友:
所有东西都换了还不行,哪少装点试试,找出能举起来的载荷,验证与你的理论举升载荷的差。如果能做个接头,接个压力表看看系统最高油压就更好判断了。

楼主:
谢谢各位,试试看.

网友:
自卸车由于安装空间小,油缸支撑角度小,基本采用高压泵,高压阀,油缸密封需耐高压,35Mpa。布赫,力士乐,哈威都有高压阀。

网友:
检查一下泵进油管,是否阻塞是否吸扁

网友:
我认为有两种可能:1、油缸存在内泄。2、油泵存在内泄。因此,系统没有压力。

网友(2009-07-27):
各位大侠的回答应该能解决了

网友(2009-10-05):
应该是系统和安装位置的原因

网友(2009-11-14):
有可能液压油泄露

网友(2009-12-15):
压力不足,肯定有泄漏的部件或流量不足

网友:
其实这类问题是什么样的使用状态,比如使用时间,如果原来是好的,自然不可能是存在油缸小的原因,大家也好出出主意

网友(2010-01-22):
也许是油泵的压力不够了,更换试试

网友(2011-02-11):
可以测一下系统可以达到的最大压力,和在此压力下的举升载荷,如果和理论值差不多的话,说明你的泵小,可以换个压力大点的泵就可以了

网友:
“自卸车空车举升自如 ,重车无法举升---请教”
缺压力油,排除系统内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