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此处为何要使用单向顺序阀?

楼主(2009-03-12):
如图所示:(A、B)MA、MB接的都是同一油缸的上、下腔。
溢流阀26接在油缸的回油路上可以起到平衡阀的作用。
为什么不使用普通的溢流阀而要使用单向顺序阀呢?
(注:阀26出油口直接接油箱)

楼主:
刚才认真查了一下资料,“单向顺序阀”我们才称之为“平衡阀”。
可以防止执行机构自行下落。

油液正向流动时,单向阀关闭,溢流阀工作;
油液方向流动时,溢流阀关闭,单向阀开启;

可是,如上图所示,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并不需要单向阀开启啊????

楼主:
顺序阀功用

楼主:
此图中我们必须要使用单向顺序阀。单向阀在此要参与工作。
(电脑摄像头拍摄,有点模糊)

网友:
提高伺服阀动作精度,如果使用使用普通的溢流阀,伺服阀动作精度肯定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