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最佳性能温度大概是多少?

楼主(2009-03-12):
液压油最佳性能温度大概是多少?
我们用温度继电器控制加热器的启动和停止。当油温低于15°时,加热器启动;当油温升至45°时,加热器停止。如此,液压油温度大部分时间保持在30°以上。
前天更换滤芯时,发现一个邮箱的油已变臭,闻起来像是大蒜坏掉的味道,特别强烈。这和我们的温度控制有关吗?
请大家多多发言。。。

网友:
液压油的最佳性能温度40-50度。按照你的说法,如果液压油臭,我认为同温度没有关系

网友A:
油液变臭,是否与温度控制有关我觉得有待商量。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油液味道变了,肯定是其中的某些物质发生了变化。我建议楼主咨询一下供货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液变臭,是否与温度控制有关我觉得有待商量。
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碰到这种情况。油液味道变了,肯定是其中的某些物质发生了变化。我建议楼主咨询一下供货商。

好的,正在和供货商联系

网友:
45度为最佳。不能超过60度

网友:
20-40度为最佳。不能超过6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