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涡轮间隙调整---请教

楼主(2009-03-12):
各位大侠,我今天在公司拆一台德国加工中心。
有一套涡轮蜗杆机构,其蜗杆齿形由小变大,可以通过改变蜗杆与涡轮啮合位置来调整啮合间隙。
请问:这个蜗杆的加工原理是什么?
还有调整依据是什么?怎么调整?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其蜗杆齿形由小变大,若是齿变宽,应是双导程蜗杆,通过调整一端的调整垫厚度使蜗杆轴向移动,来调整啮合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蜗杆齿形由小变大,若是齿变宽,应是双导程蜗杆,通过调整一端的调整垫厚度使蜗杆轴向移动,来调整啮合间隙

同意,应该是这样,双导程的。
我在社区里看过关于双导程原理的帖子!你也可以去看看啊!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93131

网友(2009-10-16):
不错,是双导程蜗杆。这种蜗杆磨损严重,需要频繁调节器中心距。而且不太好调整。
现在国外的卧加上用的很多都是两段式蜗杆的这种结构,克服磨损,可以做到无间隙。可参照:www.zahnrad-ott.de

网友(2011-02-15):
两段式蜗杆中国有做嘛?

网友(2011-05-12):
貌似有高手在,呵呵呵。。。。多多学习!

网友(2013-03-05):
德国ott蜗杆就是两段式的,你们有资料吗?谢谢

网友:
德国ott有知道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