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进行简单的建模,想去学好UG,该怎么入手?

楼主(2009-03-12):
各位高手,跪求UG精通的方法。
自身情况:能进行简单的建模,简单的铣加工程序,现在感觉想去学好UG,但不知道该怎么入手,求各位高手指教,十分感谢。

网友:
多用实体模型照着多画
还有就是先了解大概的UG模式
可通过基础的UG书
其他的话就是多看多问了!

网友:
看来楼主对加工更感兴趣啊,你可以多找来这个方面的书瞧瞧,
特别是高级的。

如果是单纯的建模,想提高就是多考虑方法,而且最好不是一种方法。
比如比较经典的就是立方体上的一个边是非参圆角,不加任何辅助线面,怎么一步把圆角去掉?
你自己想,能想出7种方法不?
里面的命令熟悉了,就容易达到。

网友:
给你个练习题,更改表达式,实现这个附件视频中的功能,呵呵:

网友:
是一个立方体的中心沿着一条曲线移动,每次移动的到达距离等于曲线的弧长。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我准备去找本书看看,把基础的东西搞扎实,然后多练,循序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