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一个手动Z轴的升降台,类似显微镜结构---请教

楼主(2009-03-12):
小弟近来要做一个手动Z轴的升降台,有点类似显微镜的升降原理。但是目前对显微镜的结构不怎么了解,特向大家请教。(显微镜的结构如下图:)图中的15、16分别是微动和粗动调节旋钮,而且在同一轴上。
     Q:  这两旋钮是如何实现微调与粗调的? 其升降的机构和结构是什么?

  本人百思不得其解,期待大家的指点!小弟在此拜谢!

楼主:
小弟初始认为是一齿轮齿条机构,但这样考虑不能解释粗调和微调旋钮在同一轴上的这个疑问。 假使是齿轮齿条机构,那这两调节旋钮是如何布置的,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机构?

网友:
普通的见过,就是斜齿轮与齿条,一个旋钮升降,一个是锁紧,这种不知道其内部结构,同样期待高手回复.

楼主:
哎  期待各位大侠的指导啊 ~~

网友:
明天更好网友好!.
.
为了明晰你的问题,现将你的问题更名为:
“粗调”与“精调”两个旋钮,处于“同一轴线”的滑台机构。
.
本来是想给你画一个图来着,但画图费事,所以找了个相同原理的机构用以说明。
.
1、上传一个卡尺图像,将图像中下面的那个带有主、副滑台的卡尺竖起来,
在卡尺的主体上装上一个“齿条A”,
在主滑台上装上一个“齿轮B”,
就构成了一个粗调装置。
.
2、将卡尺上联接主、副滑台的那个调节螺丝上的“螺纹轮”改成“蜗轮C”,
再给其配上一个“蜗杆D”,就构成了一个精调装置。
.
3、将“齿轮B”“蜗杆D”,同轴,就完成了你的命题!
.
syw   090314---04.19
.

网友:
从原理上看,总工说的没错,实际的结构是不是这个样子啊,期待中....

网友:
我认为还是丝杆螺母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开门造车前辈,你好:
  首先感谢你的帮助,我仔细分析了您提供的机构原理,在原理上是行得通的,但我有个问题:
    粗调(齿轮B)应该在主滑台上吧,而微调(蜗杆D)应该在副滑台上吧,它们俩该怎样实现同轴?

网友:
会不会是行星轮,行星轮架固定,最外层齿圈即是内齿圈又是齿轮齿条的齿轮,两个旋钮分别是齿圈和中心的太阳轮

网友:
到 卖显微镜的大方多去看看呗,应该有专门卖这些仪器的市场啊什么的?多看看,跟老板套套关系啊什么的,好多东西都是出去实际看出来的,不是光想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去仪器设备市场看了的哦 ,老板让看,但是他们也不知道结构,再说这机构在显微镜的内部,看不见,总不可能拆开来看吧.....呵呵

网友:
本人也没有见过,但有感于造车前辈的话,得出这样的结论:
粗调为第一级调节,可能用齿轮齿条结构实现快速调节!!
微调为第二级调节,它是第一级的一个部分,在第一级调节到位后,用微调旋钮采用螺旋实现第二级调节!!
这样就可以解释两种调节同一轴线现像!!

网友:
我认为不是这样的```最大的为内齿轮。。第二大的为外齿轮。。。最小的为行星齿轮,最大的和第二大的为同轴```

楼主:
大家好,多谢大家。  这是我用Solidworks画的一个简图,请各位指教!

楼主:
这是我从中国专利局查到的显微镜粗微调机构的原理图(如下图):

网友:
看精度如何,还可以用蜗轮蜗杆再加一个高精度的螺旋传动可以实现你的升降。

楼主:
回复 网友C:

    精度要求达到1~3微米,同时要求重复定位。

楼主(2009-04-27):
  大家看下这样的一个机构能否自锁?该怎样自锁?

网友(点评):
你好,不知道你现在这个装置采取什么什么样的方式,保证Z向自锁的。我现在也要做一个类似的东西,用直齿轮齿条不行,会滑。蜗轮蜗杆是可以解决,但是传动这块会很占空间。开始也是想到显微镜,一直没找到资料。

网友(点评):
加一组行星齿轮可以增大摩擦,达到自锁。但是如果负载重的话就不行了吧。Z2跟Z2'应该是一组斜齿轮吧?

网友:
这个就是原理图

网友(2009-06-05):
看懂了,就是通过Z2和Z2'齿轮的差动来实现的,这种结构,是不是在粗调时,精调的旋钮也跟着转呀?期待高手答复

网友(点评):
应该跟着转

网友:
我觉得是齿轮齿条实现粗调,然后再装一个齿轮结构,其中一个齿轮和粗调齿轮同轴,另一个齿轮模数改变而实现微调~~

网友:
本人也没有见过,但有感于造车前辈的话,得出这样的结论:
粗调为第一级调节,可能用齿轮齿条结构实现快速调节!!
微调为第二级调节,它是第一级的一个部分,在第一级调节到位后,用微调旋钮采用螺旋实现第二级调 ...
引用 网友D:
但是齿轮和齿条怎么实现自锁的啊。想不通

楼主:
回复 网友E:
粗调时,精调旋钮不会旋转的,你可以仔细分析下15#楼的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F:
齿轮齿条机构本身是不能够自锁的,但这里加了个摩擦轮,所以也能够达到自锁的效果。

网友:
应该是行星摩擦轮。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一本叫“精密机械设计“有很多,这本书很好   56  RMB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说的是这本书吧:徐峰等著.精密机械设计[M].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们学校图书馆有这书,我看过。这书写得很全面的..

网友(2013-05-24):
最近也在弄一个相似的,不过是用步进电机,粗调和微调都可通过控制电机来达到目的,没仔细想,原来本身的粗调和微调应该是机械结构实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看下这样的一个机构能否自锁?该怎样自锁?

这是在网上找到的显微镜支架升降组照片。

网友(2013-09-07):
显微镜粗微调机构的原理图

网友(2014-04-03):
如果你要粗调的话 我可以建议你用两只注射器,注满水,用橡胶管连起来,一个朝X放置,一个朝Z放置就可以做成简易的升降平台了,如果要微调的话就可以在调节的那个注射器那里加个微调丝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