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孔如何选择铰刀加工?

楼主(2009-03-12):
这个孔直径为18公差为H7材料硬度为HRC55光洁度为0.8,我现在用镗加工但费品率在%3-5,现在我想用铰刀加工试了几种都不理想主要是铰刀材质原因,请问各位有好的铰刀或刀具材料

楼主:
这个孔如何选择铰刀加工

这个孔直径为18公差为H7材料硬度为HRC55光洁度为0.8,我现在用镗加工但费品率在%3-5,现在我想用铰刀加工试了几种都不理想主要是铰刀材质原因,请问各位有好的铰刀或刀具材料

网友:
请注明所加工的材质,你使用的是加工中心?

网友:
孔的深度多少?中间的间断多长?什么材料的?底孔你钻多大?HRC55是材料本身原始硬度还是钻底孔后热处理了的?有没有同轴度和位置度要求?你说的报废率在3%-5%,一般因为是怎么个原因报废的?你现在的加工参数是多少?

网友A:
有条件慢丝也可以呀。磨的话做夹具应该也好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慢丝也可以呀。磨的话做夹具应该也好做的

效率太低了吧~!

楼主:
中间槽宽为22MM外径38MM材料是40Cr
在热处理前孔为17.55MM  孔在热处理后再加工到17.95MM后用铰刀加工

网友(2009-10-06):
现在德国很多都是热处理后铰孔,用硬质合金多刃铰刀,很简单的。方便可以联系我QQ347059629

网友(2009-12-01):
如果是加工中心推荐用多刃硬合金铰刀。